用过飞越四轴 跟飞跃6轴的哥们进来下

楼主(2014-11-25):
小弟新手    近期打算入手多轴      比较穷  看上了飞越的四轴跟六轴     请问这两块该配什么电子设备      我用的遥控器是jr dsx9Ⅱ

网友A:
我的就是飞越650四轴。强度谢谢都不错  就只是不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飞越650四轴。强度谢谢都不错  就只是不方便携带。

该用什么电子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用什么电子设备

很多种选择你在论坛搜索就能找到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种选择你在论坛搜索就能找到很多种。

求推荐。

网友B:
你应该自己做机架,能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自己做机架,能省不少钱。

不会哦。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如果用来航拍玩,花钱不少,手头不宽裕不建议入手。我是先自己制作了几架450,后来又入手的飞越650。飞越650配置:飓风4108 KV480 电机、好盈30A电调、1355碳纤桨、大疆NAZA LITE飞控+GPS、天地飞9通接收机、穷人OSD、输出12V电源模块、AOMWAY 400mw图传、300多元的云台、黑狗3摄像机、达普4S 5200ah电池、鹰眼锐视一体显示器专业版(本来想买旗舰版)、摄影用铝合金三角架、12V灯带、天地飞8通道遥控器以及其他电池等。如果经济不宽裕,四轴不挂载摄像机,只是能飞起来就可以,可如下配置:飞越650折叠机架、恒力盘式电机 W4225 610KV或者朗宇3508 KV58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APC 1238或者1347正反桨、狮子4S  5200mah电池、输出12V电源模块、大疆NAZA LITE飞控,其他根据实际情况配置。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先把目的明确了,再考虑怎么配。只是想飞着玩玩,450就够了。

楼主:
想没事拍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