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精灵电池外场充电的难题 再也不用买坑爹的充电器

楼主(2014-11-25):
DJI的外场充电器 要五百多  好贵  然后我就拿逆变器把12V转换为220 那这样就好了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买一个车载的逆变器 500瓦 才100多 还稳定

这个帖子不知道会不会被屏蔽

网友A:
嗯,这个方法我也在用,问题就是充电一样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方法我也在用,问题就是充电一样慢。。。

慢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只是现在不用买车载充电器 那个太贵了 五百多  其实自己加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有一个模块是可以调节电流跟电压的

网友:
还是这个实惠

网友:
鐢电摱鍚冨緱娑堝惂锛燂紵

网友B:
DC-DC模块,结构简单体积小,效率高,楼主这12转220再转回低压,多了一道手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模块,结构简单体积小,效率高,楼主这12转220再转回低压,多了一道手续

用DC模块 万一吧电池给弄坏了怎么办 宁愿多一道工序

网友C:
精灵1一笑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模块,结构简单体积小,效率高,楼主这12转220再转回低压,多了一道手续

多了不止一道,12V—220V—12V

网友D:
充电器不都是12V输入吗,为啥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不都是12V输入吗,为啥要转?

精灵电池12V输入的充电器要500多

网友:
坑爹的DJI,充电器卖太贵了。这个方法也是目前看来最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了,代价当然是有相当大的能量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1一笑而过~~~~~~~~~~~~~~~

新版精灵一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