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pp 3d机的碳杆槽问题

楼主(2014-11-25):
前几天我用epp做了一架3d,但我发现挖1mm碳杆槽总是弄不好,一是容易挖穿,二是挖的槽深度控制不好,会导致埋了碳杆后无法达到期待的强度,就想请问一下,到底怎么挖,用什么方法挖,用什么工具挖最好

网友A:
试试用锯子,市售钢锯条,细齿,或者模型锯的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锯子,市售钢锯条,细齿,或者模型锯的锯条。

用锯子怎么弄

网友A:
用锯子仔细地锯,顺齿方向,不要往复拉锯条,要把锯子拉很平,慢慢来。你可以试试再说,大不了多买根锯条,很多制作窍门就是实践加试验得到的。PS:细齿钢锯还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锯子仔细地锯,顺齿方向,不要往复拉锯条,要把锯子拉很平,慢慢来。你可以试试再说,大不了多买根锯条 ...

受教了,下次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下次我试试

对了,我得补充一下,我用这办法锯过EPS,但EPP更软,不知道效果如何。如果你只是给3D epp加强,其实1毫米碳片是可以直接贴EPP表面的,阻力和升力影响都可不计,我就这么改过天翼15E,飞起来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强度实质性提高了。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详细的,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