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650 硬挂果冻严重 求各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4-11-25):
配置 飞越650 朗宇4108 APC1447桨,电机动平衡桨静平衡都做过了硬挂果冻还是很严重,上了云台后也很严重

网友A:
硬挂的话这样就算不错了吧。。。。。上了云台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挂的话这样就算不错了吧。。。。。上了云台也这样?

上了云台果冻缓解一半左右吧,但还是很明显

网友:
机架不行

网友B:
听到那些不稳定的震动声音一般都是机架强度不够产生的共振,片子的最后看到机子的机臂感觉略长,管子略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到那些不稳定的震动声音一般都是机架强度不够产生的共振,片子的最后看到机子的机臂感觉略长,管子略细了 ...

受教了,但是原厂飞越650我他们都飞得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