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锁不了

楼主(2014-11-25):
遥控器是日本手,校准时选择了第一个,玩了后就是解锁不了,用地面站又可以解锁,还有就是5 6通道只有5通道有动作,但是是用遥控器的6通道控制5通道的,换了下也是一样,我用的是D7E加三段开和旋钮,有没有懂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A:
INPUT遥控器校准界面再仔细做一次遥控器校准,回RC INPUT中的MANUAL CALIBRATION要再点掉,再去选择解锁方式,记得按右下角的保存,要不然是解锁栏会永远是ALWAYS DISARMED...再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遥控器校准界面再仔细做一次遥控器校准,回RC INPUT中的MANUAL CALIBRATION要再点掉,再去选择解锁方 ...

还是不行,手动校准了好几次也一样,向导校了也是一样,用accessory0也不行。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是用accessory0来设置一个两端开关用作解锁,三段开关是不同模式用...要不你试试选YAW RIGHT解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是用accessory0来设置一个两端开关用作解锁,三段开关是不同模式用...要不你试试选YAW RIGHT ...

我所有解锁方式都试过了,都不行,而且56通道只能5通有动作,而且还是遥控器上的6通道控制5通道的。

网友A:
CC3D接接收机有没有都插对?我的5通道是三段开关MIX,6通道设一个两段开关GEAR解锁用,最起码3段开关要设对,解锁用油门或两端开关解锁都行,两外就是遥控器通道要对应好,然后做遥控器校准可以看到,反向在两边都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接接收机有没有都插对?我的5通道是三段开关MIX,6通道设一个两段开关GEAR解锁用,最起码3段开关要设对 ...

我5通是两段6通是三段,但是控制5通的是三段,拨两段没反应,接收机红黑过来顺序是1-6通,如果没问题看来要重新买块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5通是两段6通是三段,但是控制5通的是三段,拨两段没反应,接收机红黑过来顺序是1-6通,如果没问题看来 ...

应该不用重新买吧...在控上面把通道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重新买吧...在控上面把通道设置好就行了!

问题设置对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在控的功能菜单里选舵机监视器,看看通道对不对?

网友B:
调参软件上重新试一下,看看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重新买吧...在控上面把通道设置好就行了!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上重新试一下,看看能行不

试了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已经找到问题,谢谢帮忙,问题尽然是所有遥杆开关对中,点下一步尽然没有叫你打满各遥杆,但5 6通那问题还没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上重新试一下,看看能行不

已经找到问题,谢谢帮忙,问题尽然是所有遥杆开关对中,点下一步尽然没有叫你打满各遥杆,但5 6通那问题还没找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谢谢帮忙,问题尽然是所有遥杆开关对中,点下一步尽然没有叫你打满各遥杆,但5 6通那问题 ...

5和6就是通道设置不对啊,在控上面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和6就是通道设置不对啊,在控上面做设置!

设置没问题,就是不行。

网友C:
换个版本软件调试。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版本软件调试。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5 6 通道有问题吗  我的只有5通道可以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5 6 通道有问题吗  我的只有5通道可以动作。

可以。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D:
你解锁设置里面到底选的是哪个解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解锁设置里面到底选的是哪个解锁模式?

R什么的,现在解决了。

网友:
我上周入了块CC3D,也碰到了不能解锁的情况(跟LZ说的情况基本上一样),还在研究中

网友E:
原来东西到手就上了新固件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也没整不明白。刷个旧版本解决。

网友:
你重新设置一次~

网友F:
楼主我也是56通道有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是56通道有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1、5 6通道必须是遥控上的3段开关 ,然后打开遥控器上的通道监视器 拨打5和6通的3段开关 确认是否对应监视器的5和6通道。

2、确认之后在CC3D地面站做一次遥控器向导设置,向导让你摇杆回中的时候 3段开关也要回中,然后下一步根据动画提示拨打3段开关上-中-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东西到手就上了新固件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也没整不明白。刷个旧版本解决。

请问如何刷回旧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 6通道必须是遥控上的3段开关 ,然后打开遥控器上的通道监视器 拨打5和6通的3段开关 确认是否对应监 ...

5通道是一定要设置好,我设置好了
6通道好像CC3D没啥作用,我也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是56通道有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没有呢,你的是什么控,我是7E改10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呢,你的是什么控,我是7E改10通的

在遥控器里选了个固定型模型就解决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遥控器里选了个固定型模型就解决了,你试试

我是选择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刷回旧版本啊

下个旧的软件版本,刷上去就是旧版的。

网友(2015-10-16):
同求助,地面站15.02.02,无法解锁,怎么办?

网友:
解锁的问题都看吐了,就几个地方。一个不对,就不行,好好看视频教程。

网友:
重新用软件刷一下飞控固件  导入参数  进行遥控器校准  设置解锁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之前下的15.02.02版本的地面站也解不了锁,后来我下回以前的15.02版本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