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航模,一組電池飛一個小時

楼主(2014-11-25):
老外的航模,一組電池飛一個小時

http://www.tudou.com/v/eyhoMWmpEu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轉自
www.mygeekshow.com

好像是用鋰鐵電池,
3.3Ah 14.4v Li-Ion Battery

网友:
应该有上升气流把

网友:
看颜色像松下18650  3200mah款的,还有一种特斯拉用的松下NCR 18650 3100mah颜色更绿一些

网友:
补充一个sony 20C放电的18650 不过容量只有1300

网友:
咱们这有卖的么

网友:
松下18650  3200mah款   某宝有

网友:
这视频里的飞翼的电机好省电吧!!!!!

网友A:
好省电的,这电机是啥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省电的,这电机是啥型号的呢

30A ESC
1400kv 2826 Brushless Motor
8x4 Prop

网友:
省电加好电池

网友:
好电池加好电机,

网友:
这TM蓝天,北 京就apce才这样呢!擦

网友B:
起飞的时候有线拉上去的啊 这点电压都不够 明显是接收电

网友:
第一反应是接收电  查了下还真可能是动力电

楼主:
鋰鐵電池與一般的鋰電有甚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的时候有线拉上去的啊 这点电压都不够 明显是接收电

片頭那個阿,那好像是他的FPV空拍機的彈射器,可能是飛機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鋰鐵電池與一般的鋰電有甚麼不同?

放电时电压降不大 比较稳定 还有容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鋰鐵電池與一般的鋰電有甚麼不同?

铁锂电池怎么操都不会起火,哪怕你钉铁钉还是解体.
它标称电压是3.2V的,决大多数放电容量的电压在3.2V-3.1V,过了3.1V电压将急剧下降,若用电压检测来判断是否放电中止有可能在告警后你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放电中止了,飞四轴有可能就直接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