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烧了

楼主(2014-11-25):
求救大侠  这块是不是保险丝?  用什么元件可以换上?

网友:
BEC电压调低点,可以接着用

网友A:
怎么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烧的?

短路了

网友:
短接就能用了,不过不能再接反了,反了就真烧了

网友:
我有个坏的832

网友:
我的也是这里烧了,不过能正常使用。

网友B:
看电路有点像是颗磁珠,给摄像头那边供电的。如果真是磁珠,是你不是你接摄像头时候电源线对地短路烧的?
把烧坏的磁珠去掉直接用焊锡短路两个焊盘就可以用了,有条件用1206封装的1A-2A保险丝代替吧这样最好,免得日后再烧

网友:
我也这里烧了但是还能用!

网友C(2015-02-18):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有点像是颗磁珠,给摄像头那边供电的。如果真是磁珠,是你不是你接摄像头时候电源线对地短路烧的?
...

你好 我这个也烧了  是不是要用1206的贴片电阻换上去呢?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东西烧了,直接连上就行了,不耽误任何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这个也烧了  是不是要用1206的贴片电阻换上去呢?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了

直接用焊锡短路也能凑活用,用1206封装的0~10欧姆电阻也可以、磁珠什么的都行。
我个人觉得用0.5A可恢复保险丝最合适,但是不太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