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问下 精灵的浆保护器,精灵1和2代通用吗?谢谢

楼主(2014-11-25):
小白 问下 精灵的浆保护器,精灵1和2代通用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兄弟知道吗

网友A:
不通用,因为精灵1和精灵2的桨长度不同。

楼主:
浆应该没关系吧,只要安装孔位一样就行,

楼主:
哪位给个明确答案,只要能安装就行,孔位一样吗,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给个明确答案,只要能安装就行,孔位一样吗,我

不通用的

网友:
不通用,浆大小不一样的

网友:
能装上用,只是大一圈。。。但是也能起到桨保护器的作用。

网友:
我的精灵1 用8和9的桨叶都可以装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因为精灵1和精灵2的桨长度不同。

P1短,P2长。而且我拿P2的桨放到P1上面,一样OK。P2的桨效率高,但是切风声音大。保护器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为什么呢
求技术人员讲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1短,P2长。而且我拿P2的桨放到P1上面,一样OK。P2的桨效率高,但是切风声音大。保护器应该是通用的

就是因为桨的长短不同,精灵1的桨保护器是根据精灵1的桨制作的,所以精灵1的桨保护器不能用在精灵2上,精灵2的可以用在精灵1上

网友:
桨保护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桨的长短不同,精灵1的桨保护器是根据精灵1的桨制作的,所以精灵1的桨保护器不能用在精灵2上, ...

楼上讲得明白,谢谢了,我的精灵1,应该可以用2代的保护器,对于追求性能稳定的话,那应该还是8寸浆合适吧,转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