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么有高速FPV载机推荐?

楼主(2014-11-25):
一直在飞天行者1900,速度比较慢,死胖子加长机翼飞了120公里/小时,结果突然就螺旋掉下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能达到180~200公里的FPV载机?最好还能费时间长点比如30分钟

一直想有战斗机的高速体验,不知道用航模能否达到。

网友:
涡喷机挂个摄像头图传吧

网友:
再快的飞机,在天上都不觉得快。只是OSD里面的一个速度的数字而已。

网友:
速度高了就可以被雷达识别了,小心吧你,还是好好玩你的低小慢吧

网友:
双子星可以高速巡航,高KV2216

网友A:
买个涡喷装个微型摄像头吧 600KM的速度 就拍你驾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涡喷装个微型摄像头吧 600KM的速度 就拍你驾驭不了

有这么快的涡喷?什么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快的涡喷?什么飞机

全套6W 没有任何犀利花俏 为速度而生 确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6W 没有任何犀利花俏 为速度而生 确定要?

能fpv吗,带飞控,加起来也小500克

网友:
还是天行者好点  飞太快了  图传可能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fpv吗,带飞控,加起来也小500克

加个FPV没问题 但是会增加飞行阻力 即便加个整流罩 ,至于飞控 还没人敢这么玩  毕竟只有六七分钟的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