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V2 H3-d3云台

楼主(2014-11-25):
Phantom2 V2 H3-D3
云台
开机后自检一会
GOPRO的镜头向下对地面
放在地上有点危险
如何回复水平?

网友A:
加高脚架

网友B:
刚开机自检的时候,把精灵云台那边翘起来一下,等云台自检完成之后再放水平,即可!!

网友B:
我的3d云台飞行的时候会都抖动的呢!!不知道为毛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