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请进,请教您一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下,我现在手头有好盈铂金30A.   OPTO电调,它无bec功能,但是又延伸出来3根线,一正一负一信号,我想既然没有bec功能,我能否保留信号线,把正负线取下来,不知道这样是否影响正常工作,求您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前几天帮广州模友调机,就是单接信号线的,不知道你把正负线取下来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前几天帮广州模友调机,就是单接信号线的,不知道你把正负线取下来干什么用?

泡泡老师 你能不能看下 最新的3.2固件怎么清EE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前几天帮广州模友调机,就是单接信号线的,不知道你把正负线取下来干什么用?

这么快您就回复我了,真是太感谢了,我是取下来,然后把四条信号线的杜邦头取出来装成一排四个,方便拔插,我经常折腾机子,用的是s500架子和lite飞控,中心板小,少些线也好收拾,我还是看您的视频才设置好d10和lite的失控保护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前几天帮广州模友调机,就是单接信号线的,不知道你把正负线取下来干什么用?

嗯,对了,关于您的那个d10的视频,我有一个疑问,油门的失控保护您设置了一个数值,但是这样失控的时候油门实际在35%左右,我把油门的失控保护数值设置在0,这样我关控,油门在50%的位置,不知道您那个d10的教学视频是否有一点小错误

网友B:
正负都取下来 单留信号线也可以~~???

网友C:
对于飞控和动力系统共用同一电池作为电源,电调连飞控可以只接信号线。
飞控和动力系统不共用同一电池作为电源,电调连飞控需要接信号线和负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都取下来 单留信号线也可以~~???

信号和动力供电共地,其实地线已经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对了,关于您的那个d10的视频,我有一个疑问,油门的失控保护您设置了一个数值,但是这样失控的时候 ...

是视频,不是照片,一版一眼的,要错也应该怪那个遥控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对了,关于您的那个d10的视频,我有一个疑问,油门的失控保护您设置了一个数值,但是这样失控的时候 ...

是视频,不是照片,一版一眼的,照片可以PS一下,视频是实录的,做不了假,要错也应该怪那个遥控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飞控和动力系统共用同一电池作为电源,电调连飞控可以只接信号线。
飞控和动力系统不共用同一电池作为 ...

多谢,请问不共用电就要同时连信号和负极是何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视频,不是照片,一版一眼的,照片可以PS一下,视频是实录的,做不了假,要错也应该怪那个遥控器有问题 ...

您那个d10连v2的确实是实录的视频,我没说您作假,您误会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不共用电就是说地线木有接,没有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不共用电就是说地线木有接,没有形成回路

原来是这样,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