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S调机问题

楼主(2014-11-25):
飞机配置:亚拓500
电机
500MX 电调凤凰90A
陀螺仪
MB 接收JR731 XBUS连接 BEC输出电压8V 自组2S
电池
问题:用2S电池插到 陀螺仪SYS接口 供电调机,2S电压8V左右,凤凰电调BEC未从陀螺仪上拔掉,发现加油门电调启动,电机转动。
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如何实现不从陀螺仪上拔除凤凰电调BEC插头用2S调机?

网友A:
那你就把电机线拔了吧。发现你也是蛋疼呢。

楼主:
只是探讨一种方便的做法,何必诋毁他人

网友B:
lz讨论的问题很有价值,同样关心。直接插电池调机还是方便。
v3有两个供电线,拔下来更费劲。

楼主:
目前 凤凰90A降到6V V350A降到7V 直插电池调机正常

网友C:
10几块买个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