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纠结球头扣从球头上跑出来~~

楼主(2014-11-25):
我总纠结这个,。。怕怕的。。
有一次我看有个哥们发真直机的图,真机的这种地方看着就跑不出来。。我找找那个图切啊。。

网友A:
球头扣是消耗品,到一定起落就换。飞前检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是消耗品,到一定起落就换。飞前检查就行了。

我们好有缘啊,又遇见你了。

网友:
小头放里面就可以了!先上球头。再拧进去,用正反牙调节!

网友:
我700E DFC 直升机就是因为球头跑出来而炸鸡,郁闷之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好有缘啊,又遇见你了。

你就是贱。

网友:
你就是贱。

网友:
我有一450把球头扣拉断了,炸机了

楼主:
刚才在淘宝上找了下还真找到了防脱球头,不过看着像是车上用的。。

网友C:
这都纠结的话,那还是不要飞飞机了。。。。炸鸡其实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我对有机械连接的重要部件都用原厂件,这样可靠性高点。

网友D:
用力的方向不对吧,要往外用力球头才会掉啊,要是直着拉的话,我感觉拉杆和球头应该先滑丝脱开吧!

网友:
我从来都是纠结球头扣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纠结的话,那还是不要飞飞机了。。。。炸鸡其实也是一种乐趣

炸机真心的不太害怕。。怕炸到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力的方向不对吧,要往外用力球头才会掉啊,要是直着拉的话,我感觉拉杆和球头应该先滑丝脱开吧!

嗯,我提出这个问题后,也想到了哥们你说的这个多少少了点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提出这个问题后,也想到了哥们你说的这个多少少了点纠结。。

我感觉滑丝和易碎臂断的可能要远远大于球头扣脱开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