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cp 主板断控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25):
mini CP 总是断控,对频好后飞行过程中断控是哪里虚焊了吗,天线自己刚焊过

网友A:
我的也發生過 結果是機板有裂了 換新的就好了 參考一下

网友B:
估计有虚焊的地方,不过要找起来不太容易。我有两块板子都出现过断控的问题,有一块是电感虚焊了,重新焊了一下,故障排除了。还有一块找不到原因还是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