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扣匡量大的办法!

楼主(2014-11-25):
我有三个480PR0,因为没用正反拉扞,所以调机多了,那个球进出太频繁所以 洞洞常常被搞大^o^!!!这个大家都懂的!!

起初不以为然,不就是个小扣扣嘛!果断换掉,但是时间一长,工具盒里的坏扣扣就有了规模

那天有个桨夹臂螺丝胶上的太多,拆不掉,加热时没有拆球头拉扞(因为匡量大了想换掉)

等到卸下螺丝,意外发现球头扣变得很紧,还得连续拆装七八次才免强能顺滑。

靠!缩阴神功啊!哈哈哈哈!!!

就此我的坏扣扣都能再修复^_^!!

如果拉扞丝扣太松也可以加热丝扞来解决,不比新买的差!!!!

谁试谁道!!!!

网友:
新技能get!

网友A:
楼主好YD啊 跟我们讲述了一则牙刷和口杯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YD啊 跟我们讲述了一则牙刷和口杯的故事

不要这么讲嘛!我会害羞的^_^

网友B:
那样搞,只适用于有收缩性材料球头扣,现在很多都是硬质的,可以用502在内壁涂薄薄一小层,松紧适度,夹不断丁丁也不松。

网友C:
小心球头扣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球头扣断掉。。。

怎么讲?会断?我感脚比原来更有 韧性 ,好象加热后塑料更软了!!!
你是断过吗?我的扣扣是宁烂 不断呀!!!似乎你买到山塞版的球头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搞,只适用于有收缩性材料球头扣,现在很多都是硬质的,可以用502在内壁涂薄薄一小层,松紧适度,夹不 ...

商家肯定也注意到配件的 耐用性!不改成硬质的那消量就低了!!!!!

网友D:
晚点试试看,好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讲?会断?我感脚比原来更有 韧性 ,好象加热后塑料更软了!!!
你是断过吗?我的扣扣是宁烂 不断 ...

很多塑料加热后会改变性质,包括强度。。。
我这么说只是提个醒而已。我从来没有加热过球头扣,磨损了我就换。

PS,还没有机会用到山寨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点试试看,好方法!

帅哥!最近有啥新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帅哥!最近有啥新宠?

练习基本功,不想在新款飞机上面折腾,争取把飞机控制的像你的头像那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塑料加热后会改变性质,包括强度。。。
我这么说只是提个醒而已。我从来没有加热过球头扣,磨损了 ...

谢谢提醒!只是修旧利废罢了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习基本功,不想在新款飞机上面折腾,争取把飞机控制的像你的头像那样稳!

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习基本功,不想在新款飞机上面折腾,争取把飞机控制的像你的头像那样稳!

你是在武昌么?

网友:
是的,中央文化区住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