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iniOSD莫名其妙不显示图像和信息了!

楼主(2014-11-25):
刷固件也没问题,刷boot也可以,求解啊!

网友A:
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两边电压正常,是两边供电的!

网友B:
图象是由7456芯片负责的,和328芯片无关,检查7456

网友C:
检查2项:1、电压是否供电不足?2、图像设备、OSD的的制式设置为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