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FPV大脚 完成体 顺便跑跑

楼主(2014-11-25):
空了再改了防滚架就行了。500MW图传 地面实测300米雪花(够了)今天找个小地方跑跑 试试感觉。还不错
自己做了个云台 可变换视角。2S最大速度 70公里。为了FPV不翻车 开的比较温柔- -

楼主:
话说500MW的图传 300米就雪花了  蘑菇天线。请问怎么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500MW的图传 300米就雪花了  蘑菇天线。请问怎么可以改善?

换1.2g会好很多

网友A:
不怕被人捡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被人捡走么?

。。- - 所以开的比较近

网友B:
建议沿着左右轮胎外侧边缘画上两道向前延伸的平行线,然后在屏幕中根据图像中两条线的位置在屏幕上贴上两条细细的黄胶布,这样就能各种精准穿越了,就好像倒车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沿着左右轮胎外侧边缘画上两道向前延伸的平行线,然后在屏幕中根据图像中两条线的位置在屏幕上贴上两条 ...

好主意 谢谢建议!

网友C:
无刷的嘛?2s就能上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的嘛?2s就能上70

无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谢谢建议!

不过摄像头位置较低,路面有起伏误差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的

也有一fpv的车~ 安了个6块的2轴云台哈哈~还能往左右看~

网友:
还有备胎哦,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咬字分开读KJ?

网友D:
头像把你暴露了,吧主你好,好久不上贴吧了

网友:
还是电车震动小,我用油车FPV,那个震动太厉害了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啊。。。

网友:
牛逼啊,佩服

网友:
猥琐神器

网友E:
FPV大脚车,也挺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V大脚车,也挺牛的。。。。。。。。。。。。。

哈哈

网友:
哈哈证明没找到可以被猥琐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