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船的结构,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4-11-25):
淫浸在论坛也有些日子了
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动力艇里面,什么样的结构比较抗风抗浪,比较稳不容易翻。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当然,越具体越好,能有数据或者图片是最好的。
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
怕翻做防翻仓啊

网友:
V型底比较抗浪

网友:
潜水艇不容易翻。

网友A:
深V船,船底角度16至28度,角度越大越慢而抗浪,反之則越快而不抗浪。

网友:
单体,双体。深v

网友:
还有三点虾

楼主:
防翻仓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V船,船底角度16至28度,角度越大越慢而抗浪,反之則越快而不抗浪。

也就是说稳定性和速度不可兼得是么。。

楼主:
双体相对于单体,有什么优劣?

楼主:
感觉虾挺快的。。加个机翼都能起飞了。。

楼主:
。。。能不能把船做成个半潜式的呢。。这样一般在水里一半在外面。。是不是就好一些

网友:
速度快。容易后空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翻仓是个什么结构?

在船的一边做个空仓,船壳上打孔跟外面连通。如果翻船,水就会进入仓内。

因为重心的原因,船就会自动翻正。具体可以看论坛里的贴子,视频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虾挺快的。。加个机翼都能起飞了。。

蝦船是HYDRO/多點式,深V是MONO/單體船,不同類作比較沒意義。

网友:
下沉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