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截碳管的办法??

楼主(2014-11-25):
买的飞越的脚架 装上去卧槽太高了 都成鹤了 脚架高了中心不稳 以前拿锯钢筋的 锯出来都是毛刺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锯出来没有毛刺的方法??

网友:
普车+螺纹车刀,一直这么干

网友A:
我都锯完用刀修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锯完用刀修去毛刺

哦哦

网友B:
电磨片 妥妥滴

网友:
切割机 妥妥的

楼主:
不知道那种 切钢管的行吗?

网友C:
三角锉,一圈圈锉,截断后再把毛刺锉掉,记得戴口罩,最好放水锉

网友:
管刀转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锉,一圈圈锉,截断后再把毛刺锉掉,记得戴口罩,最好放水锉

哦哦多谢了

网友:
锯完了 砂纸

楼主:
明天锯 再用砂纸磨

网友D:
脚架张开点 就不这么高了,我就是张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架张开点 就不这么高了,我就是张开的

关键是没法张开了   飞越的脚架就涨怎么大   没办法只能截下一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法张开了   飞越的脚架就涨怎么大   没办法只能截下一段了

你认真的观察下 飞越的 脚架固定件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9  看他的 我的办法和 他一样

网友:
超薄的砂轮片就成,慢些转圈切,如果有毛刺的话可以用砂纸或细砂轮打磨下就光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122&extra=page%3D9  看他的 我的办法和 他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122&extra=page%3D9  看他的 我的办法和 他一样 ...

关键是飞越脚架出厂是 就能好了看了看没法改装 诶明天那拿锯 锯掉一截

网友:
楼主家的墙脚戳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能下野猪了……

卧槽 野猪不好打  枪有时候还打不透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卧槽 野猪不好打  枪有时候还打不透那

小口爆头~~~咳咳扯远了,,,话说最简单的截碳管,量好长度后,用胶条贴一圈当线,留出少许余量,然后用钢锯锯断,锯的时候要稳准,用力要均匀。锯完了,找一张粗砂纸,保持管子竖直,用力摩擦…摩擦……就OK了。第二根管子摩擦时候要随时跟第一根对比长度,防止俩不一样长。碳管很硬,但粗砂纸却是它的克星,砂纸够粗的话,咔咔十来下,就下去几毫米,而且断面跟机加工一样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口爆头~~~咳咳扯远了,,,话说最简单的截碳管,量好长度后,用胶条贴一圈当线,留出少许余量,然后用 ...

哦哦 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法张开了   飞越的脚架就涨怎么大   没办法只能截下一段了

你锯了也改变不了实际的宽度啊~~只能越锯越小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LZ只要拉锯能像角磨机一样快,就没有毛刺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自行车前叉上管头管截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锯了也改变不了实际的宽度啊~~只能越锯越小

我只想让脚架低一些  脚架太高了都成鹤了 而且中心还不稳

网友:
先比需要的尺寸锯多点,你可以用角磨机会更好点,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在沙纸上手工打磨,注意管口截面不要歪斜,保证你没有半点毛边,但要做好防护,碳纤粉末会刺激皮肤,对呼吸道也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