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240飞不起来

楼主(2014-11-25):
问个问题,我的是KIM240机架,2204的电机,12A电调,格式2200MA25C的电池,540g左右,满电起飞还行,就是在3.9V时他就掉高了油推完都还是掉高,然后重新起飞,只能飞10厘米左右,死活不起来,怎么回事啊,我有两个格式2200的25C,一个达普220020C的不会是C数小了吧?

网友A:
是2S (7.4V) 還是 3S (11.1V) 電池?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

我每一个都设置了的。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S (7.4V) 還是 3S (11.1V) 電池?

3s的

网友C:
我估计是电调油门行程没做好,建议按照说明书书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调油门行程没做好,建议按照说明书书重新做。

不会吧,我飞了几年的固定翼了,油门行程还是有把握的,那个调参软件里可以看见油门行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调油门行程没做好,建议按照说明书书重新做。

满电时好飞,就是电有3.94.0时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满电时好飞,就是电有3.94.0时就这样

满电起飞时油门多大?我的和你的重量差不多,46%油门悬停。还有你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满电也是有一半就能悬停了,是好盈天行者12A的,你是什么电啊多少C的啊,能飞到3.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电起飞时油门多大?我的和你的重量差不多,46%油门悬停。还有你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啊。

满电也是有一半就能悬停了,是好盈天行者12A的,你是什么电啊多少C的啊,能飞到3.7吗?

网友:
我用1800毫安的电池,25c。BB响3.5报警,柔点玩13分报警,落地电池回压到3.7。暴力大油门11分左右。

网友C:
电机转动灵活吗?是不是螺丝太长顶到电机铜线圈了,其他的我在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动灵活吗?是不是螺丝太长顶到电机铜线圈了,其他的我在就不知道了。

不是

网友D:
会不会是桨装反了,全部装反也是可以飞起来只是和你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桨装反了,全部装反也是可以飞起来只是和你说的一样。

没偶反啊 ,和坛子里的一样啊,和软件里也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偶反啊 ,和坛子里的一样啊,和软件里也一样的

我不是说桨方向错,我的意思是桨面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说桨方向错,我的意思是桨面是不是反了。

有字的一面在上,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字的一面在上,对吗

还真是奇怪了,我的比你的重上百多克用1800电25c都能飞上五分钟,忘了问用什么飞控?还有电调是不是开了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奇怪了,我的比你的重上百多克用1800电25c都能飞上五分钟,忘了问用什么飞控?还有电调是不是开了 ...

CC3D的飞控,电调有低压保护吗?怎么设的,我去看一下说明书的
我的那个查看姿态哪里,机架姿态右边哪里的INPUT是橙色的,你们的全是绿色的吧?我看他们的帖子也是绿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的飞控,电调有低压保护吗?怎么设的,我去看一下说明书的
我的那个查看姿态哪里,机架姿态右边哪里 ...

橙色说明控没开或飞机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奇怪了,我的比你的重上百多克用1800电25c都能飞上五分钟,忘了问用什么飞控?还有电调是不是开了 ...

我看了说明说,我只设置了油门行程和刹车,低压保护是默认的,中,就是3.15v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橙色说明控没开或飞机没上电。

哦,就是没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说明说,我只设置了油门行程和刹车,低压保护是默认的,中,就是3.15v保护

还真是没办法,只能试试换电调或换电池

网友:
我的电压报警值根据不同的电池设到3.5或者3.6都不会掉高

网友E:
建议换电池试试。

网友F:
所有电池都是这样吗?你用什么规格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电池试试。

我今天试下达普的220020c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电池都是这样吗?你用什么规格的桨?

还没试完,5030的奖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建议你把电机一个个的接入接收机然后退油门感受下每个电机的拉力,如果拉力足够那就是飞控没设置好,如果感觉没什么拉力那就是电池问题。另外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电时好飞,就是电有3.94.0时就这样

電池正常的話 , 小四軸起飛重就算650克 ,  3.9還有不錯動力的  , 我們的250小四軸 , 3S 電一般3.6V-3.7V就降落 , 這是動力還可以的 ,記得初期忘了上電壓警報 , 飛到3.3V還有不錯動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试完,5030的奖

是什麼KV的電機 ? 連電池的起飛重量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正常的話 , 小四軸起飛重就算650克 ,  3.9還有不錯動力的  , 我們的250小四軸 , 3S 電一般3.6V-3.7V ...

啊,你的什么电池啊?多少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麼KV的電機 ? 連電池的起飛重量是多少 ?

银燕2204kv2300的,540g左右,2200  25c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建议你把电机一个个的接入接收机然后退油门感受下每个电机的拉力,如果拉力足够那就 ...

2204kv2300

网友G:
那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 把电机一个个的接到接收机上试试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 把电机一个个的接到接收机上试试动力

试了一半油就起来了,我重装了一下,换了一个20C的达普2200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你的什么电池啊?多少c的

我的雷鵬3S 35C , 1300 可飛 6分半鐘

1500 7分鐘多
1800 8分鐘多
都是3.6V下來
連1500電池起飛重580克左右
銀燕1806 / 5045 及 6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雷鵬3S 35C , 1300 可飛 6分半鐘

1500 7分鐘多

你的全是35C的,我还有个达普20C的我去试一下,我的浆是5030的会不会小哦,银燕2204 KV2300,12A电调,如果达普可以的话,那两个格式就不行了,要买两个1500的35C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了一半油就起来了,我重装了一下,换了一个20C的达普2200去试一下看看

那很有可能就是飞控没设置好

网友H:
你玩的地方现在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很有可能就是飞控没设置好

好了,我把机子飞控重新装了一下,好了,飞了3个电池,爽啊,还是我那两个格式不行,达普飞了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玩的地方现在多少度?

气温吗?7到15度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爽飞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爽飞中

找到原因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原因没?呵呵

具体的不清楚,我把飞控重新装了一下,改了pid就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雷鵬3S 35C , 1300 可飛 6分半鐘

1500 7分鐘多

问你一下,怎么飞机有时候会掉高,还伴随着抽风一样乱动,推一下油就又好了

网友J: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不是,把cc3d重新装了一下ok

网友:
奇异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具体的不清楚,我把飞控重新装了一下,改了pid就好飞了

我的4轴  650 也碰到类似额问题。。。  电池电压没问题  电调油门行程也设置过了  电机转向检查过了也对  桨也检查过了没装错。。。 油门推到80%了 纹丝不动。。。搞不懂 呵呵  我也打算晚上全拆了 电子部分恢复默认值 重新设置一下。。。唉。。。有点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4轴  650 也碰到类似额问题。。。  电池电压没问题  电调油门行程也设置过了  电机转向检查过了也对  ...

重量呢?

网友I:
650碳纤4轴 4颗4114 360KV配了1255的桨  电调40a 电池 4s 5200roc  其他什么挂载都没有 飞控是 NAZA V1。。。
你觉得动力不够拖?不应该吧。。。云台 图传发射和电都没上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I:
650碳纤4轴 4颗4114 360KV配了1255的桨  电调40a 电池 4s 5200roc  其他什么挂载都没有 飞控是 NAZA V1。 ...

那重新装一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