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感受震动对cc3d的影响,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4-11-25):
最近刚装好一个穿越机,起飞总是跑偏,按理也是玩直机的人,纯手动模式几乎稳不住。开姿态模式放手平飞的也会往左前方跑机子左前倾。有人说是可能水平没校准,有的说是机架强度不够。我觉得可能就是震动问题,所以直接接上地面站看了。
直接把桨和桨夹全卸了。 放平不动机子检测姿态正常。

全油门如图电机的平衡性非常的好。看右上角绿色的就是油门大小 满油门机子姿态几乎完全正常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上子dan头,震动开始加大,
可以看到,震动变大后整个机子的姿态识别就全错了。 难怪机子会往前飞。
以上全都是没装桨的情况,装了桨结果差不多。给cc3d做好减震即可。同时我经过楼下几位的启发。想到既然cc3d有加速度计那就应该有过滤功能。再次研究找到一下这个选项
在校准这个选项中有一个过滤,加速度计~~默认是0.00.最大0.20我开到了0.15已经有效过滤掉了大部分震动。
===========================================================================
之前讨论时候关于cc3d要不要减震,不少人都说cc3d根本不需要减震啊,都说直接用飞的蛮好的。但是很奇怪。现在市面上的电机上了桨震动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除非有非常好的设备能给桨做平衡。而cc3d因为本身很轻,即便是装了减震效果其实也不明显。如果不减震滤波又是0的话,震动绝对是对飞控的姿态判断有非常巨大影响的。难道他们的机子真的桨和电机平衡性这么好?后来才发现有些人的cc3d默认就是有0.10的滤波。而有些默认是0就是完全没有滤波。所以导致了这个差别。这个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滤波默认值的变化?版本?固件?

网友:
顶。我的CC3D也经常跑偏

网友:
一定要注意减震,小飞机尤其重要

网友:
这种情况和MWC用在小机架上时是一样的。

网友:
我原来也是跑偏,后来装了减震,效果刚刚的

网友A:
学习了,最后用什么方法进行的减震。

网友:
貌似现在的机架都没有设计给飞控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最后用什么方法进行的减震。

还没做,简单的使用了皮筋来减震。有效果
但是有些反馈说cc3d不需要减震,发生这种问题可能是飞控质量问题。可能是加速度计供电不足。这个问题还无法证实。暂不评价

网友:
好,多一条经验

网友B:
我的减震方案,成本9元包邮,供楼主参考

网友C:
mwc遇到过类似问题,记得开个什么滤波算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遇到过类似问题,记得开个什么滤波算法即可

是啊,我也觉得应该有滤波的。按理这种震动是可以飞控自己过滤的。不知道cc3d的在哪里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应该有滤波的。按理这种震动是可以飞控自己过滤的。不知道cc3d的在哪里打开

MWC有 cc3d不知道

网友D:
CC3D設計是考慮過小四軸的震盪的 , 已經可過濾一般小四軸的震盪 ,
但大家要知道 , 現在很多電機生產質量參差 , 有些電機就是有平衡問題 , 有些就子 dan頭中心不準 ,
另外用槳平衡及雙槳(高低槳) , 以上問題都會產生不必要的震盪 , 這些基本是動力上出現問題的震盪 ,
飛控當然有機會不能過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才知道这个问题啊,这个是cc3d的问题。

啥意思没懂..是说这个是这块cc3d质量有问题还是说cc3d天生容易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設計是考慮過小四軸的震盪的 , 已經可過濾一般小四軸的震盪 ,
但大家要知道 , 現在很多電機生產質量參 ...

找到cc3d的一个过滤功能,基本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正解。主要靠滤波调节搞定。CC3D因为自身极轻,一般的泡棉作用有限。

网友F:
开启滤波会对操控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启滤波会对操控有影响吗?

略有影响。但区别不大

网友G:
我的加速度計默認是0.10.調整到0.15,按校準後又跳回0.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加速度計默認是0.10.調整到0.15,按校準後又跳回0.10

调好了应该按保存把~~~

网友:
聿修厥德發表於2014-11-27 00:04
調好了應該按保存把~~~

已經可以了~謝謝

网友:
顶一个~新人最近中了穿越机的毒~正四处潜水学习

网友:
請問要如何設定讓機尾鎖的更好~謝謝

网友:
学习下,顺便留位!

网友H:
学习了,不知这种海绵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不知这种海绵合适吗?

高频震动靠减震效果始终不好的。还是得滤波

网友:
好贴收藏,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共震必须防范,宝贵经验,值得学习。

楼主:
之前讨论时候关于cc3d要不要减震,不少人都说cc3d根本不需要减震啊,都说直接用飞的蛮好的。但是很奇怪。现在市面上的电机上了桨震动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除非有非常好的设备能给桨做平衡。而cc3d因为本身很轻,即便是装了减震效果其实也不明显。如果不减震滤波又是0的话,震动绝对是对飞控的姿态判断有非常巨大影响的。难道他们的机子真的桨和电机平衡性这么好?后来才发现有些人的cc3d默认就是有0.10的滤波。而有些默认是0就是完全没有滤波。所以导致了这个差别。这个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滤波默认值的变化?版本?固件?

网友:
标记一下 下次看下开了没有

网友I:
默认是0.1吧, 最高也就是0.2吧,怎么可以调上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默认是0.1吧, 最高也就是0.2吧,怎么可以调上1.0的?

笔误

网友J:
我是折腾过了①专用减震贴 ②自己刻玻纤板上减震球(斜拉受力) ③强力双面胶直接贴 ④ 直接去壳螺丝硬链接 最后效果最好的是硬链接 >双面胶>专用减震贴>减震球 震动来源是电机自身转动不平衡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就能避免 我是买的是银眼的2206 1900KV 我朋友的有银眼2204 丹理2204 转起来淫艳那个声音好难听 而且每个都不一样 懂得朋友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丹理绝对要出色得太多 上5030静静的飞过你旁边声音非常干净 就这一点就知道选什么了 我买银燕就是看上自锁方便 但是就是那个加工得不精细的子 dan头给你带来震动 再就是桨乾丰的桨是抢时间上市的抄谁家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没有做平衡修模就拿出来换银子了 震动最大来源就是乾丰的桨 解决方法自己手动贴铝箔纸配平 我校准调0.1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折腾过了①专用减震贴 ②自己刻玻纤板上减震球(斜拉受力) ③强力双面胶直接贴 ④ 直接去壳螺丝硬链接 ...

没错某厂电机平衡不错但zidan头质量真心差

网友:
真心不错是。学习了。本人想收一套250.有想出的没?限北 京地区,当面交易。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的减震方案,成本9元包邮,供楼主参考

你的泡沫双面胶是多厚的?效果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的泡沫双面胶是多厚的?效果好吗?

厚度6mm
效果不知道,因为我没对比过,飞起来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厚度6mm
效果不知道,因为我没对比过,飞起来也没出过问题

好的,跟不加海绵对比呢?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震动靠减震效果始终不好的。还是得滤波

双管齐下嘛....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的,跟不加海绵对比呢?是否有效?

我是装机就直接加了海绵,没试过直接用螺丝固定,所以也不好说有没有效果,反正是没啥问题

网友(2015-07-16):
我的已经调到了0.2 但起飞时候还是有往后偏移........还有什么解决方法不

网友:
CC3D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起飞就冲。估计也是你们所说的问题,我也给烦死了,看了这里,学习了。明天全试下。

网友:
请教,在PIX中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L:
超级感谢,我就是飞起来要跑偏掰都掰不回来,各种减震完全莫法啊。刚刚学了楼主把滤波调到0.15   我操 ,完全不偏了  好飞跟手啊。再次感谢啊

网友:
涨姿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讨论时候关于cc3d要不要减震,不少人都说cc3d根本不需要减震啊,都说直接用飞的蛮好的。但是很奇怪。现 ...

超级感谢,我就是飞起来要跑偏掰都掰不回来,各种减震完全莫法啊。刚刚学了楼主把滤波调到0.15   我操 ,完全不偏了  好飞跟手啊。再次感谢啊

网友:
我的一直向前跑,跑的贼快。。。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我是用的到0.18的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滤波调大了,会影响操控,具体是影响是方面的操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超级感谢,我就是飞起来要跑偏掰都掰不回来,各种减震完全莫法啊。刚刚学了楼主把滤波调到0.15   我操  ...

请问滤波在哪里调啊?我是小白,球大胜指点

网友:
我用2207S~1900KV各种调,还是向后飘,调到.0.2也不行,机架是250的!非正9X机型,头都大了

网友N:
CC3D默认都是0.10的 滤波值。

网友:
CC3D板子我就用3M贴在鸡架上。

网友:
我做了过滤设置0.12,在篮球场上可以脱控15秒不飞出场地,稳得一笔,效果杠杠的

悬停很稳哦

悬停很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CC3D默认都是0.10的 滤波值。

我的默认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滤波在哪里调啊?我是小白,球大胜指点

我帖子最后一张图就是滤波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太有用。谢谢!!

网友(2015-09-25):
我的也是,之前装了减震板就很稳了,但现在想不装减震板调到飞的比较稳。。。。

网友O:
经过多次修改,飞控我都是上了减震座,对于镂空大的机架,双面胶粘尘后会分离,震动大。虑波设1.7或1.8不知设大了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经过多次修改,飞控我都是上了减震座,对于镂空大的机架,双面胶粘尘后会分离,震动大。虑波设1.7或1.8不知 ...

基本没有发现有什么副作用。有反映说变的肉了,干实际上是感觉不出来的。一般是心理作用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