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进来帮鉴定下APM定点可否及格 !

楼主(2014-11-25):
自我感觉还行 ! APM + 6H

网友A:
不需要鉴定,下载Log分析分析,定点的坐标几乎不变就行了

网友:
锁定几粒星了?我的6H锁定9粒星的话也就这个水平,11粒的时候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鉴定,下载Log分析分析,定点的坐标几乎不变就行了

看那个项目???是这个么 ? 时间应该是最后5-8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那个项目???有类似截图否?谢谢 !

Log里面GPS选单下面的Lat和Lng。切完定点以后这两个坐标应该基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面GPS选单下面的Lat和Lng。切完定点以后这两个坐标应该基本不动。

明白了,谢谢 !上图了,帮看看!可否?从6-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上图了,帮看看!可否?从6-8分钟

完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