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支持这款摄像机么?

楼主(2014-11-25):
狗4小贵,所以弄了个便宜点的先玩玩,最近想入手三轴云台,暂定H3-3D云台,不知道适不适用,请大神们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相机狗台上能用 不知道H3-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机狗台上能用 不知道H3-3D了

请问是哪家的狗台 ?

网友B:
现在H3 3D都不用背插了,要是这东西支持AV输出,重心校对一下没准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家的狗台 ?

飞越的 我用的鹰眼1+  可用在飞越云台上  不过这个相机跟鹰眼1+ 一样的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H3 3D都不用背插了,要是这东西支持AV输出,重心校对一下没准可以·········

看介绍是支持AV输出,但是不知道尺寸和视频输出接口方面有没问题。

网友C:
某宝上搜了下,价格680,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优酷上没找见视频样片,期待白鼠

网友:
这个跟G3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搜了下,价格680,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优酷上没找见视频样片,期待白鼠

效果对得起这价格,和狗三比还是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 我用的鹰眼1+  可用在飞越云台上  不过这个相机跟鹰眼1+ 一样的也可以用

H3-3D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一下用其他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3-3D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一下用其他家的

就搞个 飞越的吧 别瞎搞了万一搞了不能用就**了

网友:
可以用!尺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