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调试到最佳状态然后就喜闻乐见了。

楼主(2014-11-25):
(技术栏目请勿涉及价格版主留)换1070桨,调试、喷涂、微调……速度比1047桨快了不少,半油就可以爽飞了。好不容易调到自己认为的最佳状态,舵量也开到了100%。得意的来个俯冲,“彭”的一声JJ凌空解体,机翼与机身分离,机身像高潮将临时的JJ日向大地,然后就喜闻乐见了。入魔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炸鸡,被桐木条日坏了格氏1300MAH锂电一块,摔坏电压报警器一个。看来以后飞速度稍高的JJ都有必要强化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啊!

网友:
这个是新电池看得岀来,飞机去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是,失败就是成功的经验

网友:
泡沫机飞那么快

网友:
地都撞裂了....

网友A:
这款飞机用2200电池刚好压住中心,1300的轻了

网友:
我擦咧,地板都炸裂了

网友B:
飞机嘛,都这样,好不容易调到最佳状态了,就炸了。有时带着些小问题飞反而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飞机用2200电池刚好压住中心,1300的轻了

1300的电换了1070桨加整理罩后刚好可以压得住(否则要加18克锡条配重),比2200轻,飞起来更爽,爽到炸鸡!

网友:
不会吧,机身强度不够

网友:
其实,2200电池通用性好,小涵道、螺旋桨甚至50E 3D都可以用它。但是这种小型F3A用1300电池其实最匹配,1500的也行。由于我不飞涵道和电动F3A,剩下两块2200电池等明年留给50E,串联一下即可。

网友:
楼主节哀,我前天也和你一样,提速时机身和翅膀分离。幸好速度不快,损失不大。就是机身和翅膀连接处的塑料榫头短了造成。

网友:
还是不很明白炸机原因

网友:
飞这种机用廉价点的电池就行了。一般都是炸坏冲坏电池的

网友:
这个炸的有点掺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嘛,都这样,好不容易调到最佳状态了,就炸了。有时带着些小问题飞反而不炸。

说的太有生活了

网友:
好慘!摔得夠慘!

网友:
死得好惨 不忍看

网友:
折款飞机用10寸桨大了,同时一定要换电机座,同时建议买138美迪版的f3a,比95的好很多

网友:
还能修好,我也这么炸过。修好一样可以飞的好好的!

网友C:
我这款机起码飞了一年,暴力飞行的话直接把机翼固定在机身上

网友D:
安慰楼主,飞飞机没有不炸机的。

网友E:
厚嗨森,厚快乐

网友F(2015-01-28):
机翼机身分家--这飞机的特点
机翼延副翼开口处炸裂--也是特色

网友G:
亲爱的机机 安息吧!!

网友H(2015-03-09):
慰问楼主,我也炸坏几块电池了。

网友I: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飞电动轻木机,因为轻木机强度比泡沫机强多了,而且我们还要选择强度高的轻木机,回来有的地方还要自己加强、加强、再加强,为的是能够承受我们高速的蹂躏。我们玩竞速机,轻木机就不适合了,得全玻璃钢或全碳纤维的,那个强度就更高,否则会空中解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