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可以自己改吗?

楼主(2014-11-25):
redcon的dmss兼容接收机天线太长了(17cm),3p机机上用,现在所有设备加板材加电池还不到90g。。这根天线显得太重了
可不可以自己剪短,然后剥掉3.1cm屏蔽层?
还是干脆在天线的焊点上焊一根3.1mm的漆包线?
原厂天线露出屏蔽层3mm,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就是接收距离变近了一些,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接收距离变近了一些,不过影响不大。

距离近倒是没事,反正是室内机
而且外漏的长度没变化,会变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近倒是没事,反正是室内机
而且外漏的长度没变化,会变近吗?

剥3.1厘米就行

网友:
可以,就露出来的管用。

楼主:
弄完了,屋里可以穿两面墙。。明天拉锯去

楼主:
减了0.5g

网友B:
省了不到一克不如在其他地方打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了不到一克不如在其他地方打主意

比如?起飞重量不到80g的90翼展f3p,0.5g不少了。

网友B:
用最小的舵机,副翼升降改用E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小的舵机,副翼升降改用EPS。

。。用eps是不可能的了,没见过谁的飞机为了减重用eps做舵面的,最小的舵机?求具体多小,要能在2s下工作的,副翼跟升降面积都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eps是不可能的了,没见过谁的飞机为了减重用eps做舵面的,最小的舵机?求具体多小,要能在2s下工作 ...

在epp、epo面世前泡沫的机子都是eps材料,手上还有个3A机的eps机翼。还真没听过为减重切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pp、epo面世前泡沫的机子都是eps材料,手上还有个3A机的eps机翼。还真没听过为减重切天线的。

我竟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