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天线索经过48小时的等待,控修复原成

楼主(2014-11-25):
首先感谢压缩饼干的指点,开避一条新的道路,爽啊来图

网友A:
在哪买的 我也要换了

网友B:
楼主请告知可以吗?

网友C:
同求。。我的也是坏了那!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么多14SG坏天线的,而且都是旋转底座坏掉。

我的14SG底座十天前也坏了,正好手头有4PL,拆开一看,天线一样,只是线芯颜色不一样,咨询双叶是否通用,双叶说无可奉告。行货更换天线80块,水货280。

本版看到相关帖子,更加相信是通用的,花了80买了一根4PLS的天线自己换上,经过试飞,完全可靠。

楼主:
TB搜4pl..........80元的就是了,你进去产品评价可以看到14SG T8FG都有人用过…………木有问题…………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我的险些差点断了天线,结果先断的是三段长柄开关,安装需要脱焊开关,再焊接,局部电路板不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 我也要换了

请看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告知可以吗?

六楼,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我的也是坏了那!

请看六楼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靠,这个天线确实容易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么多14SG坏天线的,而且都是旋转底座坏掉。

我的14SG底座十天前也坏了,正好手头有4P ...

14sg天线只能转90度,如果不小心碰到,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sg天线只能转90度,如果不小心碰到,坏的可能性很大

2.4G的天线基本都是这样的,只有14SG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能换成别的天线么 呵呵 那么容易坏 能加强么或者换颜色  可以diy一下

网友:
好骚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