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a2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a2飞控在连接海泰克或者是华科尔的接收机时,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个扩展模块?是什么样的模块呢?小弟新入a2,不是很了解,还望各位大大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PPM输入的话用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PM输入的话用这个模块

ok,感谢感谢

网友B:
所以说没有S-BUS的接收机还是WKM更好,A2只适合搭配FUTABA或JR
DJI自己那个控只有7通道根本不够用的,而且还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没有S-BUS的接收机还是WKM更好,A2只适合搭配FUTABA或JR
DJI自己那个控只有7通道根本不够用的,而且 ...

是啊,感觉好鸡肋。这一个扩展就要1400大元,不然就得换控。个人又觉得海泰克比futaba给力,哎,加就加呗,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