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集体螺距 問題

楼主(2014-11-25):
我的集体螺距参数是80的情况下我的螺距还是16度。我想降小点,是不是只有调整控上面的螺距行程呢
現在舵機臂降到最內孔了,拉杆都收到最短了......
還沒達到 12度要求

网友A:
k8开始设定时最大行程调好了吗?

网友:
舵机拉杆貌似要放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开始设定时最大行程调好了吗?

最大行程 跟中立點都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行程 跟中立點都调好了

什么机配的什么舵机啊?按理说舵机臂用的最短孔螺距应该没那么大啊……

网友:
螺距的调整要按照3D的模式来,先调整中立点再调试正负螺距,一定要对称。通过遥控器的行程和k8软件参数的调整一般都能满足要求,具体细节需要语言交流才能表达清楚!

网友:
最好把你的旋翼头拍个图片看看,怀疑浆夹球头太靠近中联位置了,把浆夹球头往外移一格就好了。

网友:
软件里滑块最低拉到80,但是可以不用滑块,直接改数字

网友:
我的PORT在K8 软件里只能设置到75就达到12度螺距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机型,发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