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了固定翼,想玩四轴了,请教从什么飞控玩起?

楼主(2014-11-25):
玩过了固定翼,想玩四轴了,请教从什么飞控玩起?

网友:
个人认为先整个apm,这个弄懂了以后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如果有直机飞行的基础这个很好上手!如果富裕建议用大疆的或者零度的控!和买车一个道理!市场保有量大!问题不大以后出了也没多大损失!

网友:
naza lite是你不二的选择,听我的没错!

网友:
我也是飞固定翼后入四轴,入四轴已一年有余,其中体会见我的帖子。
已有一架400四轴(MWC飞控)飞特技,最近在又在装H8(NAZA V2飞控)专用于航拍。
NAZA LITE(或V2),傻瓜型,上手快,飞起来稳。
CC3D或MWC,价廉,可以飞特技,不过最好懂一点单片机编程,另大把时间泡论坛涨姿势。
推荐T-motor AIR350动力组,性价比高。

网友:
新手不建议折腾山寨开源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直机飞行的基础这个很好上手!如果富裕建议用大疆的或者零度的控!和买车一个道理!市场保有量大!问 ...

如果你想享受飞行的乐趣,不想被装机,修机折磨,并且又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的话,那么大疆精灵是你不二的选择。如果你想体验飞行和动手的双重乐趣,或者RMB是个问题,那么自己动手吧!

网友:
先多练直机的模拟器,到多轴时的飞控建议naza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