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的4轴-----------请随便看看

楼主(2014-11-25):
超骨干的架子,多余的碳方管一根,替换下来的脚架横管2根,电机座板4块,碳纤线200mm,透明环氧胶。
总重72克,轴距430

机臂用碳线绑绑,

电机座碳线补强

就成啦,共502克

3s5000自组烂电小航线25分钟

网友:
树脂没毒么?

网友:
要常检查呀。

网友:
设备竟然能放的下

网友:
不错,够简洁轻便。

网友A:
方管和碳管怎么连接的?打胶吗?

网友:
轻物,看着很凶悍!

网友:
既然你有碳丝和树脂,建议你在关键部位多加强下!  多用碳丝,少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管和碳管怎么连接的?打胶吗?

先用C260(502)作位置固定,绑上碳丝,上环氧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管和碳管怎么连接的?打胶吗?

加上5000电才800多克,单轴200多克,不用那么小心。
其实我对每个关节都测试了1200克,上大四轴都没问题。
而且,树脂不是脆性的,有弹性,不会轻易断裂

另外碳丝弹性很强,不好操作,要么缠绕很多,轻型机加还是建议玻纤补强

网友B:
不用纤维丝,直接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纤维丝,直接粘可以吗

强度应该够,但是这种受力方向不好,加碳丝比较合理

网友:
这种结构做个穿越机可以,轴距打了强度就不够了

网友C:
朋友,请问你的材料清单是什么??电子设备有哪些??能发个清单给我吗?11172186.。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请问你的材料清单是什么??电子设备有哪些??能发个清单给我吗?11172186.。谢谢

材料在一楼,电子设备没规定吧,我用了naza,好盈20a,2212其实cc3d更合适,还能再轻100克

用12a电调,2208的话还能轻80克
这样的话应该奔40分钟去了吧

网友:
自制一体機架,, 見识了....重量控制上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