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奴干准备试飞 2014-11-27上视频了

楼主(2014-11-25):
拖了好久,终于得空把那架烂尾机修复了。详情请见前传:上图了!CH-47 机械部分总算差不多了-更新:几乎全毁了!

今天才组装好,PID什么的还没有调,明天试飞后再来汇报。
试飞视频来了:

就算炸了,好歹也是个结果不是

网友:
怎么控制方向啊

网友:
我的也在拖着

网友:
期待很久了…… 等视频等结果~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前排留名等视频!

网友:
留名,静候佳音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A:
两个桨怎么看着会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桨怎么看着会碰到?

同步旋转,不会互砍。。

网友:
感觉两台450在配种

网友:
我的纵列双桨机械部分与楼主基本一样,飞控还没有成熟设计,等待楼主佳音。

网友:
奇怪的设计,2块电板,不会2个电调,2个电机吧? 一个电板一块电池一个电机不就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旋转,不会互砍。。

确实同步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有点悬

网友C:
不错不错,好像看不出两桨有同步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好像看不出两桨有同步装置

应该只有一套动力,轴传或者皮带传动

网友:
补上支奴干CH-47结构图:

网友:
等佳音,盼整理一下,引进跟进

网友:
你可算出来了,人家的都升空了,加油!

网友:
LZ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2560 MWC 飞控 GPS一体  直升机模式  坐等视频

网友:
用的什么控

网友D:
2个电机,怎么保证电机转速一致呢?除非1个电机然后齿轮传动

我感觉会砍到

网友:
也在琢磨 一种控制方式!但总觉得你这样不靠谱!!
因为无法让两个电调真正同步,所以外加上电机,大桨等的运动阻尼差值,

仅靠伞齿来同步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有可能伞齿短命,二是电机电调超载也短命
最好是一套动力。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支奴干两旋翼是平行设计。
问题来了:在横滚或转向时还好理解,但是俯仰时怎么办?直升机循环 螺距时是以旋翼中心为轴点来完成动作
也就是说两旋翼工作时应该寻找到俯仰状态下的同心点,
你的平行设计在俯仰状态下会让两个旋翼同时用力来扭机身,悬啊!!!

我也在寻找支奴干的两旋翼主轴之间的夹角与轴距、大桨半径之间的关系

不过还是祝你成功!!!

必竟我在这儿空口白活没有你实干有说服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步旋转,不会互砍。。

两个电机高速同步,怎么那么不可思议呢~

网友:
看来离取得适航证书还有很远的路祝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今天试飞不顺,同步机构可能出现问题。另外俯仰感度太大,造成前后弹跳不敢起飞。最后因为前后大桨干涉不得不返回调整。视频正在上传中…………

网友:
这又是用什么飞控啊?

网友:
很NB的样子,期待视频

楼主:
同步错位的问题找到了,可能是传动轴外面的连接管长了8mm,如果传动轴在里面向一头移动会导致一边同步伞齿和传动轴脱离。

还有个可能就是那副惰齿有滑移。

先解决连接管的问题,要改支架固定孔和连接管的长度。

试机视频贴在一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电机,怎么保证电机转速一致呢?除非1个电机然后齿轮传动

我感觉会砍到

同步机构出现问题,真的互相砍到了

网友:
飞控要自己写程序,同步这一块之前尾管轴是用来传递尾桨动力的,现在用来同步主动力,我看悬

网友:
楼主可以只用一个电机

网友(2015-08-02):
担心大桨转起来会影响 GPS 信号。

网友:
要做CH-47的亲们,请你们不要老追求双桨同步而掉了动力不顾,真正的CH47也不是同步的 ,上前矮后高。
再说了,用6轴飞控,设成米型布局来接舵机就刚好了。之前有朋友做成过,两450拆改后组装出来的。
只是飞的呆,震动奇大无比,负重对于模型来说只是然并卵,后来还是拆了

网友(2015-12-17):
LZ的转向部分怎么处理的 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的卡在这里了

网友:
就像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在蹦跶

网友:
没飞起来啊

楼主(2016-04-07):
后来也没时间去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