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版本,铂金 ,天行者,乐天这几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25):
好盈电调版本,铂金 ,天行者,乐天这几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天行者最早给直机和固定翼用的,用在多轴上响应比较慢。铂金后来推出,响应比天行者快,可以用在多轴。乐天最近才推出的,专为多轴开发。天行者和铂金的部分型号可以刷BLHeli定制固件,获得的响应也很不错。乐天的设置是最简单的。铂金和乐天都不带BEC,天行者大部分都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最早给直机和固定翼用的,用在多轴上响应比较慢。铂金后来推出,响应比天行者快,可以用在多轴。乐天 ...

买了天行者想用在四轴,看来买错了,不知能不能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天行者想用在四轴,看来买错了,不知能不能用啊。

可以用的,只是效果没那么好。当然你也可以刷BLHeli固件,那样的话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只是效果没那么好。当然你也可以刷BLHeli固件,那样的话也行。

效果没那么好是指什么呢?油门的线性不好?油门的响应速度不好?油门不是那么细腻?无法精确控制高度?如何刷BLHeli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没那么好是指什么呢?油门的线性不好?油门的响应速度不好?油门不是那么细腻?无法精确控制高度?如 ...

全都是。如何刷请自行论坛搜相关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