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地震了 摇的老子好晕啊

楼主(2014-11-25):
又地震了  摇的老子好晕啊   成都震感强烈  老子头好晕啊

网友:
我感觉到了

网友:
看来要睡在有三轴自稳的床上才能睡觉。另外住要住钢结构的房子。

网友A:
赶快把房子调成自稳模式。。。。。。。。。表示同情

网友:
必须上三轴的。。

网友:
四川盆地是远古陨石坑还是巨大的火山口?地球已经调在振动模式,地下蠢蠢欲动了

网友:
注意安全啊,谁说成都安全,但是也要防止头顶上掉点东西什么的,

网友:
上 减震席梦思!

网友:
上大型泡泡减震器

网友:
家里安装个大云台睡在上面。

网友:
把感度调低一点

网友:
受到干扰了,切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快把房子调成自稳模式。。。。。。。。。表示同情

p别太大了,不然容易自激

网友:
看样子还是只有选商业飞控才整的住

楼主:
只有买个软点的床垫了

网友:
床上应该用姿态模式。

网友:
3轴的可能够吧,要5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