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求推荐控和图传

楼主(2014-11-25):
现在的配置先列一下:

控:天地飞7.
飞控:apm2.8; 3.1.5的固件
机架:昆塔480全木
电调:天行者40a刷BLHILI固件
电机:朗宇A系列2212,980kv电机
桨:1045
电池:花牌2600mha
GPS:雷家的6mGPS
起飞重量:1.06kg

应该没漏的了....

然后最近准备玩FPV,另外升级下设备

++++++++++++++++++++++++++++++分割线++++++++++++++++++++++++++++++

飞机:只是纠结上6轴还是X8了....最主要轴数越少效率越高(我是这么听说的)

++++++++++++++++++++++++++++++分割线++++++++++++++++++++++++++++++

控:其实没觉得哪里不好,只是觉得遥控距离太短了...有个拿着Futaba 14SG的壕说我的控太差了....什么不稳定来着...本来是没觉得有啥问题的,但是最近飞得稍微有点远了...所以想升级以下控.
关于控的选择:因为本身就是带有屌丝属性的(看看我的配置就知道不是壕玩家了),但是又有一句话叫做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所以.求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控,别推荐Futaba 14SG了.我书读的少,表骗我....
关于自己对于控的想法:控换个性价比高点的.然后听说有个叫切糕的东西能增加遥控距离?求问到底是啥...某宝搜索了...但是发现...不知道要选哪个....
关于控的问题:貌似切糕是用控的教练口然后发出433的波段是么...那是不是意味着从遥控发射来说...已经跟控本身的距离没关系了....

++++++++++++++++++++++++++++++分割线++++++++++++++++++++++++++++++

图传:图传完全没用过,所以更没概念了.
我的想法:恩,基本跟控一样的思路,别推荐垃圾,也别推荐壕设备...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呗.
我在论坛逛了一圈....貌似有个5.8G 600mw 图传 的图传RC832+TS832好像推荐的人挺多的样子...这个真的好么....
关于图传的问题:控是2.4g的.貌似基本是2.4g的....所以从干扰考虑,图传是不是最好是5.8g或者1.2g的
然后如果用那个增加控发射距离的切糕,是不是433波段,那是不是图传用1.2g;2.4g;5.8g就没关系了就.....

++++++++++++++++++++++++++++++分割线++++++++++++++++++++++++++++++

好吧,问题就这些,坐等高手回答...
归纳下:
求推荐控(如果我的天7控还可以的话,增加距离的切糕到底是啥,或者推荐个好点的控,然后加上切糕)
求推荐图传(性价比高点的,5.8G 600mw 图传 的图传RC832+TS832好像论坛推荐比较多...怎么样)

网友A:
Frsky X9D+ 吧! 神控! 切糕那个是个外置的频率调制功放,频段在433MHz所以距离远。 TS832性能不错的,32频点600mW,缺憾是比较脆弱,而且没有音频线。我现在用的是HIEE的图传,性能也不错,输出电压可调。鹰眼的600mW图传看上去也挺好,金属壳的。

网友:
天7加切糕一样可以飞的远,天七还好啦,我用副斯9不是更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 X9D+ 吧! 神控! 切糕那个是个外置的频率调制功放,频段在433MHz所以距离远。 TS832性能不错的,32 ...

好的....x9d+貌似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像x9d+自己有高频头...是不是就不用买切糕433了?还是说加上切糕可以遥控更远.....

TS832和鹰眼600mw的图传两个的官网地址是多少知道么...
我找到了鹰眼航拍的官网...但是人家官网好像只有鹰眼锐视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x9d+貌似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像x9d+自己有高频头...是不是就不用买切糕433了?还是说加上切 ...

2.4G高频和433MHz不是一个频段的呀。只要调制方式符合都可以用切糕增程,原理不是功率也不是灵敏度,而是频率降低了增加了衍射能力。TS832是创欣科的,官网大概是BOSCAM.com,鹰眼的图传可能网站上没有,但是我在淘宝上看到过一个金属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高频和433MHz不是一个频段的呀。只要调制方式符合都可以用切糕增程,原理不是功率也不是灵敏度,而是 ...

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切糕和控本身的遥控距离没关系...只是把遥控的信号通过切糕发出去而已....
所以高频头装了和不装对于切糕而言是没差别的对不对.....
但是高频头的距离能有多远...是没切糕远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切糕和控本身的遥控距离没关系...只是把遥控的信号通过切糕发出去而已....
所以高 ...

是的,信号通过切糕转发。2.4G高频的距离没有433MHz切糕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信号通过切糕转发。2.4G高频的距离没有433MHz切糕远。

谢谢,了解了.....所以如果准备上切糕,就不需要高频头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