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经常出问题

楼主(2014-11-26):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大疆V2飞控,装到F550机子上面,所有程序全部设定好准备起飞,推油门飞机没有反应,油门推到50%的时候,飞机突然一下飞了7层楼那么高,然后我赶紧把油门放到最低,飞机不听使唤,后来飞机装到墙上掉下来了,6个桨坏了,1个臂断了修复好之后跑到荒地上面飞,飞机还是一推油门就飞十几米,我换了一个GPS还不行,又还了我之前的一个飞控,马上就好了。大疆V2飞控好用的很好用,不好用的很不好用,只能碰运气。

网友:
可能是没校准油门或者不支持这个电调

网友A:
飞行前要慎读说明书,NAZA-M V1、V2飞控,都是推到50%的油门才会作动的(姿态、GPS),而楼主一心急,将油门降到最低,桨只剩怠速的动力,就狠狠的掉下来,通常这样子会造成机子翻了,当然会不受控,50%油门就直冲上天,有可能是LZ的动力配置不错,不到50%油门就能悬停,所以过50%动力就很大。我不是帮DJI讲话,但确实有些状况是飞手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遥控设置了油门曲线

网友:
油门没校准吧

网友:
動力大也不會油門過50% 推一點就直升的........我2KG機架用2814 770KV動力也不會這樣....NAZA GPS MODE 會限制電機動力的...動力大了也不能爆升(GPS,ATT) 手動則沒有任何限制

网友:
电调油门或者遥控油门问题吧,虽然不算太喜欢大疆,但是有一说一,楼主这个不像飞控问题

网友B:
大疆V2飞控好用的很好用,不好用的很不好用。说明了产品一致性不好啊!

网友:
飞控里的各种校准要做哦

网友C:
初步怀疑LZ手动模式起飞,模式没设置好,naza在手动模式油门一点就起来,过50%那绝对冲天炮节奏,而且收油门更给力,直接给你掉下来,估计LZ没打方向,不然还会来个空翻表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怀疑LZ手动模式起飞,模式没设置好,naza在手动模式油门一点就起来,过50%那绝对冲天炮节奏,而且收油 ...

在手动模式下我飞过几次,都不行,就像没有调好的直升机那样不稳,乱飞。

网友C:
手动模式是高手才玩得转的,我等新手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前要慎读说明书,NAZA-M V1、V2飞控,都是推到50%的油门才会作动的(姿态、GPS),而楼主一心急,将油门 ...

DJI的飞控我玩了很多了,这个是给客户调的第二十机架飞机,大疆的飞控油门50%起飞,到了50%飞机直接冲到7层楼那么高,后来我就拿到空旷的地方飞行,还是不行,轻轻推油门飞机就飞很高,后来我换了一个GPS还的不行,后来我换了一个飞控,飞机马上就好了,悬停、自动返航之类的都很好,这个V2飞控我不仅用到过4轴F450,6轴F550,还用到过8轴飞行器,天意模型生产是折叠8轴S1200机架上面(这个机架挺不错的),还有天意模型生产的折叠6轴,轴距900MM的6轴飞行器上面,飞的都特别稳,这个飞控是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感觉很意外。

楼主:
调过20多架飞机,每一架都是校准过了,并且每次都是校准好几次,后来找到问题了,换了个飞控马上就好了,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V2飞控好用的很好用,不好用的很不好用。说明了产品一致性不好啊!

确实是这样的,好用的用几年都没有问题,不好用的直接摔机,有的时候说不定什么问题就直接摔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是高手才玩得转的,我等新手还是算了吧……

我玩飞机已经有五六年了,最开始玩固定翼,后来玩直升机,再后来又玩多轴,一开始不知道有GPS,都是玩的手动模式

网友:
我记得V2说明书里面有句话说:“电调的什么什么东西 750 还是1400的什么的”,不匹配会导致事故?所以我直接没敢用自己以前买的,直接买了6个dji opto 30A电调,心想怎么找是一家公司的,不至于不兼容吧?

网友:
高手露面了!您别谦虚,能把直机悬停住的,在我看来全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