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7寸内置5.8g32点评一体机接收器和电池

楼主(2014-11-26):
看到好多模友们飞fvp的时候都是又显示器、又接收器、右电池等等,每次飞行都是一大堆的东西搞定飞行前奏费了好长时间,想着给它一体化,现手上有台1024X600分辨率的显示器,在某宝买了迷你600MW的发送器和32点频的接收器和电池就开始动工了。

准备步骤:
在某宝淘块32点频的接收器和600hz的发送器

蓝板的,很小巧精致。

内部结构,商家还是很用心的,在内部加了导热胶。

做好了发送器的焊接,土豪金散热器很霸气。

给显示器开好了调码口

然后把接收器用热熔胶固定到显示器的背板里,并且给接收器加个小电源开关和总电源开关。

然后给显示器加个电量显示

上电效果

显示器的驱动板,带两AV口和倒车线。

在驱动板上找到av口、音频口、电源正、电源负

然后把接收器的视频线和音频线焊接的到驱动板上

开机测试

------------------------------------------------华  丽  的  分  割  线------------------------------------------------

网友:
好多图出不来

网友A:
恩,亏我等; 大半小时还是在缓冲

网友:
还是有图片没出来

网友:
图看不完啊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都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亏我等; 大半小时还是在缓冲

不还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做了才现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还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做了才现在一个可以了

23张图缓冲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你上传的时候,网络有问题,这个你可以对其进行编辑,重新上传即可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请教这套600mw的图传效果如何?距离,闪烁,跟控放一起有没干扰?

楼主:
我的内置接收器会有闪烁,也测试过闪烁问题,但接收器和显示器分离就不存在有闪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内置接收器,而是把接收器放在显示器的后盖上然后连接视频信号线,就不存在闪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和接收器就干扰,长距离未测,但测过隔3堵墙20米信号没问题

网友:
楼主  说下这个图传怎么样  我也看到这款了

网友C:
楼主,这图传那买的?效果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图传那买的?效果咋样呢?

图传效果还可以,长距离未测试,等有空测试了再向你们回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套600mw的图传效果如何?距离,闪烁,跟控放一起有没干扰?

我的内置接收器会有闪烁,也测试过闪烁问题,但接收器和显示器分离就不存在有闪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内置接收器,而是把接收器放在显示器的后盖上然后连接视频信号线,就不存在闪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和接收器就干扰,长距离未测,但测过隔3堵墙20米信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效果还可以,长距离未测试,等有空测试了再向你们回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