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 V2到手 (第二页更新改无刷)

楼主(2014-11-26):
感觉声音轻了很多,但是头罩还是很难看
今天匆忙设置了下T8fg,明天试试6轴的手感

网友A:
贵 都快赶上新出的hcp100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 都快赶上新出的hcp100s了

怕有刷打坏家具电器
而且定80的时候100s还没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怕有刷打坏家具电器
而且定80的时候100s还没出

确实 不过100级再暴力也不会打坏家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 不过100级再暴力也不会打坏家具吧

大桨印子还是会有的。。。我被老80 打过手。。。疼

网友:
不错,家里又添丁了,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印子还是会有的。。。我被老80 打过手。。。疼

我被02s削过指甲 幸好只是平行接触瞬间削掉一层

网友:
有刷的么,续航能行么

网友:
V2确实不错,空了也去搞一架。。

网友:
头罩已经很漂亮了啊

网友B:
CH1----------副翼
CH2----------升降
CH3----------螺距
CH4----------尾舵
CH5----------三/六转换
CH6----------3D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1----------副翼
CH2----------升降
CH3----------螺距

为什么没有油门?还有3,6轴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油门?还有3,6轴有啥区别?

三轴就比较灵活一些!六轴有自动回中自稳功能。可以看我们HCP80V2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1----------副翼
CH2----------升降
CH3----------螺距

这些都没问题,6轴也很稳

但是三轴模式3D大螺距尾巴锁不住,翻的猛一点尾巴直接跑到一边去了,是我哪里没有调好么?T8fg的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6轴也很稳

但是三轴模式3D大螺距尾巴锁不住,翻的猛一点尾巴直接跑到一边去了,是我哪 ...

参数是否调好了呢?

HCP80 V2高频头模式选择:
JR   左红右绿
FUTABA 左绿右绿
Devention  左无色右绿
KDS   左绿右绿
FS左绿右绿
JR高频头80v2遥控器建议参数
首先将遥控器设置为直升机单舵机模式(ServoNORM),再将遥控器调制PPM发射模式
TYPE SELECT: HELI
Servo TYPE  : Servo NORM
五通道3/6轴切换设置
DEVICE SEL: GEAR  GEAR SW   ACT
下面是参数列:
[REV SW]
THR    AILE    ELEV      RUD      GER     PIT
REC      REC     REC     NORM   REC      REC
[ TRVL ADJ ]
THR AILE ELEV RUD GER PIT
100 %   100 %   100%   L120%   100%   100%
100%    100%    100%   R120%  100%   100%
[ THRO CURV ] N
POINT-L 0%
1   40%
2   60%
3   80%
H   100%
[ THRO CURV ] ST-1
POINT-L  100%
1  84%
2  80%
3  84%
H  100%
[PIT CURV] N
POINT-L  33%
1  42%
2  50%
3  75%
H  100%
[PIT.CURV] ST-1
POINT-L 0%
1 1NH
2 50%
3 1NH
H 100%
2.FUTABA高频头80v2遥控器建议参数
首先将遥控器设置为直升机单舵机模式,再将遥控器调制PPM发射模式
倾斜盘模式设置:
PAEAMETER
RESET:Execute
  TYPE:HELICOPTER
SWASH:H-1
MODUL:PPM
   ATL:ON
5通道自定义设置:
AUX-CH    CH5设置:SWB
[ END POINT ]
1 AILE  100/100
2 ELEV 100/100
3 THRO 100/100
4 RUDD 100/100
5 GYRO 100/100
6 PICH  100/100
[ REVERSE ]
AILE: NOR
ELEV:NOR
THRO:NOR
RUDD: REV
GYRO: NOR
PITC: NOR
[ THR-CURVE ](NORM)
POINT – 1   0
- 2   25
- 3   37
- 4     50
- 5    62
- 6    75
- 7   100
[ THR-CURVE ](IDL)
- 1       100
- 2       93
- 3       90
- 4       87
- 5       90
- 6       93
- 7      100
[ PIT-CURVE ](NORM)
POINT 1     -32
2      - 20
3      -12
4       -5
5      +25
6     + 50
         7     +100
[ PIT-CURVE ](IDL)
POINT  1   -100
2    -50
3    -25
4   +0
5   +25
6   +70
7   +100
华科尔HCP80 V2高频头

模式菜单:MODEL
1.      TYPE(模型选择 ):
   HELI 直升机
2.      SWRSH(舵机模式)
1-      NRM 单舵机模式
  功能菜单:
1.  REVSW(反向设置):
ELEV (REV)
AILE(REV)
THRO(REV)
RUDD(NORM)
GEAR(NORM)
PITCH(REV)
GYRO(NORM)
2.TRVRD(舵机行程设置)
ELEV:  U 90%   D 90%
AILE :  L 90%  R 90%
THRO:  H 100%  L 100%
RUDD:  L 100%  R 100%
GEAR:  + 100%   - 100%
PITCH:  H 100%  L 100%
       GYRO:  + 100%   - 100%

3.      THHOLD(熄火开关)
STATE:  ACT
4.       THCRV(NORM油门曲线)
SRVHD
   YES
MODE
  NORM
POINT
P-L :  0%
P-1 :  16.5%
P-2 :  33%
P-M :  50%
P-3:  66%
P-4:  83%
P-H: 100%
. THCRV(3D油门曲线)
SRVHD
   YES
MODE
  ST - 1
POINT
P-L :  100%
P-1 :   95%
P-2 :   90%
P-M :  85%
P-3:    90%
P-4:    95%
P-H:    100%

5.      PTCRV(NORM螺距曲线)
SRVHD
   YES
MODE
  NORM
POINT
P-L :  -35%
P-1 :  -40%
P-2 :  -25%
P-M : + 0%
P-3:  +33%
P-4:  +66%
P-H:  +85%
PTCRV(3D螺距曲线)
  SRVHD
   YES
MODE
  ST - 1
POINT
P-L :  -100%
P-1 :   -53%
P-2 :   -27%
P-M :   0%
P-3:    +37%
P-4:    +70%
P-H:    +100%
FS–TH9X  80V2高频头参数设置
                先把2.4G模块天线拆下。
系统菜单:(SYSTEM)
1.      模型选择 TYPE SELE
         HELI 直升机  HELI 1 单舵机模式
2.      模式选择MODE UAT   PPM

        功能菜单:(FUNCT ION
1.      反向设置REVERSE
ELEV (REV)
AILE(NOR)
THRO(REV)
RUDD(REV)
GEAR(NOR)
PITCH(REV)
2.      油门曲线 THCRV NORM
POINT  -L   0%
1   25%
2   50%
3   75%
H   100%
油门曲线 THCRV 3D
POINT  -L   100%
1   95%
2   90%
3   95%
H   100%
3.      螺距曲线  PIT/CV NORM
POINT  -L   40%
1   40%
2   50%
3   70%
H   90%
螺距曲线PIT/CV 3D
POINT  -L   0%
1   25%
2   50%
3   75%
H   100%
开关设置 AUX- CH
CH5  GEAR
CH6  HOV  PIT
CH7  HOV  THRO
CH8  PIT  TRIM
CH9  THRO  HOLD
         舵机行程设置  E.POINT:
                1 AILE   100/100
2 ELEV  100/100
3 THRO  100/100
4 RUDD  100/100
5 GYRO  100/100
6 PICH  1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否调好了呢?

HCP80 V2高频头模式选择:JR   左红右绿FUTABA 左绿右绿Devention  左无色右绿KDS ...

这些都看过说明书了
我怀疑可能我用的是老80电池的问题 今天再试试

网友:
V2来了,100S应该快了。。。快发货吧驰远。。。。5S我玩腻了,我要玩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否调好了呢?

HCP80 V2高频头模式选择:JR   左红右绿FUTABA 左绿右绿Devention  左无色右绿KDS ...

应该是电机问题了,今天第一次在空中卡了一下 垂直掉下来,尾管裂了。还上新的以后地面检查。。。可以看视频 13秒起

楼主:
主马达线虚焊 空中失去动力掉下来 客服说是我摔坏的 算了 十几块钱的东西 也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拉黑
换上新马达之后一切正常 这两天调了下手感之后还是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