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魔友。入手火狐EP200,可行?

楼主(2014-11-26):
一直被火狐200的外观吸引着。进来想入一个。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吧。
动手能力尚可,经常安装维修变距多轴。自己喜欢带个人感情因素的在上面折腾一下。
没有正式的飞行经历,
模拟器
刚练会悬停和航线。
主要是询问火狐200在结构上有什么弊端,会导致以后的飞行调试困难。

网友:
老鸟们都去哪了呢?

网友A:
这个吧。如果不是非要选小机,还是弄个450吧,各种零件便宜实惠可选余地大。火狐的零件供应应该是不足。。。

网友B:
可能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C:
越小的机越难控制,可能会秒炸

网友D:
火狐的精度差一点,运动部分轴承有条件慢慢都换了吧。这个鸡鸡是仿得泰世EP200,随便飞飞没压力。现在只要能找到配件就没问题。

网友E(2015-01-25):
我有ep200 。需要吗?配件特别的多,还送火狐机身

网友F:
什么火狐,EP,哪样年代了还玩这种停产机

网友G:
按你的情况不太合适,少人玩的机子配件少,信息少(有问题找不着人问),出勤率可能比较低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