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连接非凡433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4-11-26):
这里人气旺,请版主手下留情,本人新入手14SG,不知道如何连接非凡433,看教程也没有,想请教一下如何连接遥控器的方头教练接口,手里有一根连模拟器的方头线

网友A:
转发模式 14sg接收机连433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模式 14sg接收机连433发射机

PWM和PPM都试过了,都可以用,但两种模式下所有通道都会抖动,关控就好了,您知道怎么回事吗?14SG上几种模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请问LZ  你觉得Futaba的2.4G信号更靠谱还是普通控转成433更靠谱?  以前用的D10,现在想换T8FG稳定些,听人说转成433的话看得主要不是遥控而是433的质量了?  你的14SG转433更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和PPM都试过了,都可以用,但两种模式下所有通道都会抖动,关控就好了,您知道怎么回事吗?14SG上几种 ...

请问LZ  你觉得Futaba的2.4G信号更靠谱还是普通控转成433更靠谱?  以前用的D10,现在想换T8FG稳定些,听人说转成433的话看得主要不是遥控而是433的质量了?  你的14SG转433更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  你觉得Futaba的2.4G信号更靠谱还是普通控转成433更靠谱?  以前用的D10,现在想换T8FG稳定些, ...

因为我的图传是2.4G所以只能加433而不能加功放,我14SG加433会有抖舵的问题,而朋友的天九就很好,我也不知道原因,目前只能连PPM模式,PWM模式只有等天线延长回来装上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