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9配哪吒V2

楼主(2014-11-26):
求教大师们,小弟新买的天地飞9遥控改左的和哪吒V2飞控也是新的,现在放在飞越T810上,详情大师指导遥控设置和飞控调参!小弟多谢了

网友A:
v2在大轴距的飞机上,稳定和可靠性不高,建议700以下轴距的飞机,遥控校准和调参都很简单,参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网友B:
泡泡老师的视频里有,本论坛搜

网友C:
遥控器,就是吧,通道校准一下,很简单的事情,
飞控,先用默认参数飞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