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只能飞到50米高 请问是什么原因 超清

楼主(2014-11-26):
飞行高度限制800米,
淘宝声称原厂自紧浆69块一对,共买两对。   比DJI原厂的要短上一两公分 要硬 自紧螺丝要大,声音要响。
我可以排除浆装反,和电机的问题 。 浆装反飞行不可能这么久, 电机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飞起来。

网友:
1代自紧浆吧

楼主:
是编号9443的 FC

网友A:
...精灵2原厂的是9寸桨。。短了一两公分··那你买的就是八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原厂的是9寸桨。。短了一两公分··那你买的就是八寸了···

已经完全确认是浆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桨的问题,声音听起来都不正常。应该是嗡嗡声才对。

网友:
麻烦是自己找的,赶快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