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K8有问题吗?

楼主(2014-11-26):
最近装一富丽450,V3 50电调,KP
舵机
,蓝K8双灯版,有时通电后有一舵机不复位,重拔插就会好,这是K8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A:
换一个舵机试一试,应该是舵机的问题,舵机可能有些卡,齿轮有些不润滑。

网友B:
舵机问题 我这6个215 有1个有这问题 我用的是v8 你别说是我v8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