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hantom2 vision中继器哪个才是天线接口

楼主(2014-11-26):
请教:我想给vision中继增加功放,拆开后看到有两个IPEX插口,请问哪个才是天线接口用来接功放?

网友A:
两个都是 天线接口 接那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 天线接口 接那个都可以

啊……那原厂中继怎么接的啊?不会那个小盒子里装了两个单独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 天线接口 接那个都可以

在别的帖子里看到有模友回复说中继器内有两块小平板天线,应该是对应这两个接口。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别的帖子里看到有模友回复说中继器内有两块小平板天线,应该是对应这两个接口。谢谢了

嗯 中继里装了两个小平板天线,接一个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有改装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62079

网友B:
别拆了 我送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拆了 我送你个

???您的意思是?

网友:
大疆的这个平板天线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