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x Royal SX开箱照

楼主(2014-11-26):
“永远的MULTIPLEX”群,群号:194544598
全部的东西:SX set,数据线,电压传感器。

楼主:
5通带回传接收机

楼主:
套件内的9通接收机和充电线

楼主:
控,铝合金的3d旋钮,铝合金摇杆,全新的摇杆系统

楼主:
开盖,传说中的内置螺丝刀,m-link发射模块

网友:
做工真不错 还有小工具~~~

网友:
就是感觉塑料感太强了

网友:
磨砂  挺不错的哦

网友:
做工挺好

网友:
这么高级的货还不是彩屏

网友A:
鄙视不是彩屏,不能语音,没有金属电镀漆的控,太不高大上,送给我吧!

网友B:
这年头,用NiMH电池是配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用NiMH电池是配重考虑吗?

这块电池,年自放电率只有25%以下。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池,年自放电率只有25%以下。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嗯。LSD(Low Self Discharge)NiMH,现在是主流了。

话说F记8FG原装状态挂绳悬吊正好水平,改了锂电之后变得重心前倾。但实操感受前倾15°左右反而手上更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用NiMH电池是配重考虑吗?

这电池可猛了,一周飞一个下午充一次电能用6-8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视不是彩屏,不能语音,没有金属电镀漆的控,太不高大上,送给我吧!

没有彩屏确实不高级

网友:
多少大洋啊!

网友:
小工具要是掉出来了。。。。。

网友:
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网友C:
新设计还用nimh,走回头路啊
不过两个挂钩孔,估计是用y绳解决平衡问题的,设计思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设计还用nimh,走回头路啊
不过两个挂钩孔,估计是用y绳解决平衡问题的,设计思路不错啊

对于控来讲,用镍氢不见得是走老路,各有利弊吧。
控的使用场景是工作时间与存放时间严重失衡,低自放电是很有用的。
这块低自放电的镍氢,能支持大概8个小时,配上低自放电率,算算可以支撑多少个飞行天数?
而锂电的一个特性就是高自放电,很多电量,其实没有用到实际飞行时间中,都自放电放掉了。所以需要频繁的充电。
重量确实锂电占优势。

网友:
nimh的问题不只在自放电上。多节电池串联充电,时间一长就会失去平衡,有的冲过头,有的根本没有充足,结果就是有效放电能力大大下降。
锂电~10%一个月的自放电率,对于经常使用的控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或者换个角度说,如果一个月都玩不了几小时的话,那用什么电池时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控来讲,用镍氢不见得是走老路,各有利弊吧。
控的使用场景是工作时间与存放时间严重失衡,低自放电 ...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纯粹探讨。
不同电池单元多次的充放电后的特性变化不一致影响着电池组整体寿命变化。因此,不单是是否能平衡充的问题,循环次数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工作时间,低自放电电池需要循环的次数必然少于高自放电的电池。
而即便锂电能平衡充,但控里做不到平衡放,电池的不均衡性可能导致有电池单元过放。导致电池单元的特性失衡。进而也影响电池组寿命。防止过放就只能增加充电频度进而影也响循环次数。
因此,这两种电池的实际使用寿命是比较难说的。
最好的模式是自己买“爱老婆”电池,单节独立充,既能最大限度保持均衡,又能低自放电率。

网友(2014-12-27):
镍氢也是很好的,另外我还用铁锂--应该也是方向。锂离子不能满电保存是最大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