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gy 9XR可用模块概要~~~使用JR模块接口的均可用使用~~~资料整理~~~

楼主(2014-11-26):
RT
本贴是在对Turnigy 9XR遥控器的了解过程中整理的,因为之前见到有人问过,所有直接整理下。
有需要的朋友可是收藏下,以后找起来也方便。
另外特别说明如下几点:
1.本贴给出的模块均是直插式的模块,内部DIY的不在本帖范围;
2.本帖只给出简单的说明,具体信号差异及其他相关内容请自寻查找;
3.本帖给出的模块理论上只要是直插JR模块的都可以使用,比如:FS9,Turnigy 9X,Turnigy 9XR,Turnigy 9XR Pro,X9D等等。
4.本帖目的在于方便魔友选择,不代表任何厂商。
5.本帖同步发布于百度航模吧,如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以下为正式内容:

1. Turnigy DSSS 2.4Ghz
这个是最近刚出的模块,这个模块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直接使用Turnigy 9XR,Turnigy 9XR Pro的内置天线
如果把这个模块DIY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另外的控使用这个模块就存在些问题了。

2. OrangeRx DSM2/DSMX模块
这个是模块可以使用DSM2接收,X宝上一大堆挺便宜的接收,

3. 富斯的模块
这个FS9自带的模块,接收相对也便宜,其他的不清楚了。看国外的帖子有一个说Turnigy 9XR使用这个模块有问题。
大概说是PPM信号不是标准的信号,具体不清楚。

4. 飞梦电子的JR模块
X宝上有买的,应该也有一部分人在用,还有futaba的模块。

5. 日冠CT8J+CR8D /V2
这个接收貌似也不算贵,有很多接收可以选择。

6. 海太克Spectra 2.4J
这个貌似卖的不多,在海太克官网上有了解过,感觉这个头最好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7. JR官网模块
这个就没什么说的了,JR官方有单独的高频头,肯定能用JR模块的都可以插上。

8. ORIGIN系列
这个系列有3款,每种都有JR跟Futaba的模块。
RF-MFX600:这个接收好像是特定的几个,好像是A-MTSS协议的,具体没深入了解。
RF-MFX700   通道数:7(DSM2),9(A-MTSS)
RF-MFX720   通道数:9CH(DSM2),8CH(DEVO),6CH(J6Pro)
另外还有一个RF-MFX800这个不是直插式的,通道数:7(DSM2),9(A-MTSS),简单提下。

9. ASSAN X8J
这个感觉不错,具体没有试过,按我的了解这个抗干扰能力应该挺强的。

10. FrSky的模块
这个模块主要有以下两个可以直接插上使用:
DJT模块
XJT模块
frsky的DJT模块貌似用的人还不少,有很多入手FS9控的都会使用这个模块,
这模块的抗干扰能力也很强。

11. 433模块或者说是UHF模块
个人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大类,有很多的直插式的,我只简单列举我了解到的。
(1).OrangeRx 433模块
这个有两个,一个功率高点一个功率低点,能升级刷openLRSng的固件。
(2).RMILEC TS4047
支持10CH,2.5W UHF的JR模块
(3).RMILEC T4346NB18-J / R4346NB18
430-460Mhz 支持18ch的JR直插模块
(4).RMILEC NB20
20 Ch UHF的直插模块
(5).EzUHF 433MHz
这个也是一个433模块,具体没多看,有需要的可以自己了解下。

      以上是我了解到的直插式的JR模块,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优秀的个人DIY的模块,甚至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也可以自己DIY自己的直插式模块。
     另外如果有魔友有知道其他的直插模块可以交流下,这样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方便大家。

楼主:
另外补充下,Turnigy 9XR官网上配图的模块差不多都在我的列举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全面!

谢谢,只是大概说下自己了解的。

网友B:
支持整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姥爷好,就是把自己了解到的分享下,希望对模友有用,说真的,花了不少时间一点一点找的,虽然不详细,但参照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整理资料

希望对模友有用。

楼主:
自己顶下,难道每人需要这个吗?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网友D:
玩这个控的人还不多,大家知道富斯,不知道turnigy,可能大家觉得是个电池牌子。

网友D:
想用内置天线,DJT上不好挖洞,伤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用内置天线,DJT上不好挖洞,伤脑筋。

内置天线后面留的是mmcx的接口, 一般射频模块用的是IPEX接口,用跳线转接下就可以,但要解决射频模块供电问题跟信号的输入问题,从后面的插口引问题不大,前后就是美观问题用类似x9d后面的盖子就好。另外hobbyking上出了可以用内置天线的模块,可以拿来用或者用来改装,但需要投入。如果用djt的话就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也没关系的,你自己看吧,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用内置天线,DJT上不好挖洞,伤脑筋。

其实挖洞用跳线转接不难,问题是这样用了内置天线,那djt的天线你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这个控的人还不多,大家知道富斯,不知道turnigy,可能大家觉得是个电池牌子。

66772你Q吧,貌似我加你Q了,通过群里加的,看头像像,不知道是不是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66772你Q吧,貌似我加你Q了,通过群里加的,看头像像,不知道是不是你。。。。。。

楼主早啊,我的呢称和群里一样就是我
看了一个老外的贴,接口应该是mcx,有待验证,x宝只找到一根转接线mcx转u.fl

楼主:
Mcx的好像有点大,我查的也需要验证下,我问任工了,任工说是,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有点不缺确定了,你收上有控,量下接口尺寸就能确定了,别忘了说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早啊,我的呢称和群里一样就是我
看了一个老外的贴,接口应该是mcx,有待验证,x宝只找到一根转接线m ...

你量下,确定下啊。

网友E(2015-01-11):
请问OrangeRX  433MHz 1W 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样实现双向传输呢?还有就是这两个模块遥控的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强呢?后期配接收器哪一个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OrangeRX  433MHz 1W 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样实现双向传输呢?还有就是这两个模块遥控的 ...

功能描述中没回传的,距离上应该挺不错的,不是fpv有很多用433的吗?抗干扰性具体不清楚。接收的话x宝上同频的应该可以用,跟FM原理一样。因为没有用过这个头,所以给出的建议实际意义不大。望咨询下用过的,之前有人发帖说过,好像效果挺好的。你可以找找看看,或者在问下别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能描述中没回传的,距离上应该挺不错的,不是fpv有很多用433的吗?抗干扰性具体不清楚。接收的话x宝上 ...

我昨天在淘宝上收到一个OrangeRX Open LRS 433MHz的卖家,他说这个模块是有双向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在淘宝上收到一个OrangeRX Open LRS 433MHz的卖家,他说这个模块是有双向传输的!

你上Hobbyking上看下说明,或者找下别家的,我映像不太深了,查下在做决定。

楼主(2015-02-13):
为开源科普顶起。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开源控

网友F(2015-03-22):
加一句,不考虑形状和外壳的话,X9D通吃所有futab和jr的外置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句,不考虑形状和外壳的话,X9D通吃所有futab和jr的外置模块。。。。

不是x9d是JR类型的插槽,同类都可以做到。

网友G(2015-10-18):
請問有可以支援華科爾Devo的模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有可以支援華科爾Devo的模組嗎?

华科尔那开源系统,自带破解,需要自己加射频模块,高频头的话只能接外接的,因为他没插槽,模块是焊接到内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华科尔那开源系统,自带破解,需要自己加射频模块,高频头的话只能接外接的,因为他没插槽,模块是焊接到 ...

我想請問的是, 是不是加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
就可以讓Turnigy 9XR PRO支援華科爾的Devo系列的機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請問的是, 是不是加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
就可以讓Turnigy 9XR PRO支援華科爾的Devo系 ...

不是。华科尔的是通过刷开源系统改变了控制程序能支持Dms2,如果想让pro支持华科尔的,要用华科尔的高频头。或者自己解决高频头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华科尔的是通过刷开源系统改变了控制程序能支持Dms2,如果想让pro支持华科尔的,要用华科尔的高频 ...

那Orange這個模組的Devo是做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Orange這個模組的Devo是做啥用的?

你说的是是用DMS2制式的话,华科尔怎么用Dms2?有现成的外置高频头可以通过PPM连接遥控器的。华科尔的控刷开源系统也可以获得,不过我用过华科尔的,具体效果如何不清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問turnigy的控可不可以加了
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之後來支援華科爾的V120D02S這些用Devo協定的直升機?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但它的規格應該可以支援DSM2, DSMX 跟Devo 3種協定。
所以我不是問華科爾怎麼用DSM2, 而是想用turnigy加模組來控華科爾的直升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問turnigy的控可不可以加了
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之後來支援 ...

橙子支持devo的?不支持吧!程序是支持DMS2/X或者433。没有devo吧。9xr装橙子只能获得DMS2/X或433。华科尔的控支持DMS2/X是通过改变高频头控制程序做到的。反过来是不行的。不是有了橙子的高频头就能支持华科尔的机子。除非华科尔的机子支持DMS2/X。。。。。难道橙子出新的头了?最近没关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請問的是, 是不是加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
就可以讓Turnigy 9XR PRO支援華科爾的Devo系 ...

另外帖子上有提到你说的那个模组吗?origin倒是说可以支持华科尔的。但橙子的只提到DMS2/X。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橙子是支持DMS2/X和dev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Orange這個模組的Devo是做啥用的?

第二个跟第八个是不同的模块。用第二个是可以支持华科尔的。不过手里没,不知道实际效果,看说明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問turnigy的控可不可以加了
OrangeRX DSMX/DSM2/Devo這個模組之後來支援 ...

OrangeRX 2.4Ghz Telemetry Module For Turnigy 9XR Pro (DSMX/DSM2/Walkera Compatible)
你说的是这个吧。
我写这帖子的时候还没出这个呢。
刚看了,看样子是支持华科尔的。
是直接是用9xr pro内置天线的模块。
可以在购买前跟卖家确认后再考虑。

网友H:
一直想入这个控 加4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OrangeRX  433MHz 1W 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样实现双向传输呢?还有就是这两个模块遥控的 ...

433刷openlrs固件的时候开启telemetry就可以了。

不过距离会缩短。
还有,现在都出了xjt高频头了。很好用的。

网友I:
OrangeRx 433可以用在10C上吗?距离咋样?
谢谢!!

楼主(2015-11-17):
引用 网友I:
OrangeRx 433可以用在10C上吗?距离咋样?
谢谢!!

可以,橙子有F头的,距离433的,你感觉没。具体我没用过,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橙子有F头的,距离433的,你感觉没。具体我没用过,应该不会太差。

谢谢,明天弄一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