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8轴载重5公斤时,x4v2在gps悬停模式锁不住!

楼主(2014-11-26):
当时5通道打到三档,自动悬停模式,油门放到中位,机子立马下沉,看来大载重情况下,锁不住高度?
轻载荷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感度低了,飞控还没来得及调整到合适油门就掉高,你把感度调高,然后飞高一点再试试看!

网友:
感度偏低或者动力裕度不够

网友:
动力不足。

楼主:
想载重5公斤,电机和电调参数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老虎U7电机 老虎80A电调  老虎18寸碳桨  9KG负载飞10分钟

网友:
星星又要大出血了

网友:
自动悬停模式起飞,50%油门掉高吗

楼主:
先手动起飞,定在5米高度后,切自动悬停,马上就掉高了

网友:
对啊T-motor的,纯负载9kg 不过是八轴的,整机起飞大概17KG把,两块16000起飞

网友:
飞机设计载重又是多少呢

楼主:
设计纯工作载重10kg,手动定高时,油门大概在80%位置,切自动悬停后,油门放到中位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這明顯就是超重了...還需要問?...80%油門才懸停........能用嗎?在我看來根本就是神經病.....

网友A:
4014电机,好盈40A电调,15寸碳纤桨,负载5kg,八轴

网友:
50%-70%悬停比较好,低了高了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4电机,好盈40A电调,15寸碳纤桨,负载5kg,八轴

我的是:恒力盘式多轴电机W4822(4108)电机 多旋翼航拍电机 24N22P
            好盈40A电调
            16寸碳纤桨    1.4米的8轴
            24000ma电池一块,重约2.2公斤

负载5kg 就不行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