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3GX完后

楼主(2014-11-26):
遥控器设置三连动开关为什么出现警告了。遥控器上所有开关都是向后的。设置完后画面显示MIX字样。请注意看右边蓝色灯闪烁不停。难道设置有什么不对吗?帮看看。谢谢。

网友A:
图片中看不出问题  但一看视频就知道问题了  这个界面只设置特技模式  所以IDLE1对应特技模式1  而你又把IDLE1的开关设成SWC UP  开机当然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看不出问题  但一看视频就知道问题了  这个界面只设置特技模式  所以IDLE1对应特技模式1  而你又把ID ...

那我应该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看不出问题  但一看视频就知道问题了  这个界面只设置特技模式  所以IDLE1对应特技模式1  而你又把ID ...

那我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看不出问题  但一看视频就知道问题了  这个界面只设置特技模式  所以IDLE1对应特技模式1  而你又把ID ...

再补充下:如果我不设置,对飞真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A:
你就这样射吧  IDLE1 SWC CENTER  IDLE 2  SWC DOWN   IDLE3  INH     在SWC不在 CENTER 和 DOWN的位置(也就是SWC UP时)遥控器默认是在normal飞行模式的 这时主界面才看不到MIX字样  另外建议你把THR HOLD设置起来  打字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样射吧  IDLE1 SWC CENTER  IDLE 2  SWC DOWN   IDLE3  INH     在SWC不在 CENTER 和 DOWN的位置(也 ...

你好?请问这THR HOLD,怎么设置啊。需要设置些什么,麻烦下。谢谢。
请问这是不是3D开关,我设置好了应该如何用了。再补充下:这个CONDITION与THR HOLD有什么关联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样射吧  IDLE1 SWC CENTER  IDLE 2  SWC DOWN   IDLE3  INH     在SWC不在 CENTER 和 DOWN的位置(也 ...

请你再看一看,谢谢。另外还要设置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