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个航拍平台,没用过高级货,求大大指点

楼主(2014-11-26):
飞行器就是6轴,飞控用悟空。
单反打算就用佳能5d3,镜头打算用EF 70-200MM F/4L IS USM这种,有广角,有长焦;
云台就用大疆的配套云台Z15-5D3 Mark III(HD) 。
现在问题是我打算变焦的话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这个不是高级货 什么是高级货

网友:
好吧 我们都用的玩具

网友B:
问个一直只有土豪金能有体会的问题,变焦的时候,整个相机加镜头的重心变化,云台怎么克服。70-200这种可能重心的变化还少些,像24-70这种呢?
还有70-200也能谈得上广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高级货 什么是高级货

货是高级货,可是我这等屌丝也是没摸过啊,没搞定之前也不敢贸然买进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一直只有土豪金能有体会的问题,变焦的时候,整个相机加镜头的重心变化,云台怎么克服。70-200这种可能 ...

这个我没用过真心没法说,不过我用的这种镜头是内变焦,就是怎么拧总长都不变。
而且对于6轴或者8轴这种大飞行器来讲,我想重心变个8-10mm都不算大事吧?

----------------------------------------------------------------------------

眼看要歪楼,其实我关心的仍然是变焦的问题

网友:
70-200 首先这个已经没有广角端了,二是,镜头都比相机机身重,两个加一起,云台需要重新设计了。

网友C:
小白头  太长,太重,快装板都是直接装镜头非机身,就算云台能装得下,上去之后云台轻微晃动,画面就不能用了。如果你要实现变焦,上变焦环自己改,用多余的通道通过舵机推拉,那你对焦怎么弄?打算自动对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个一直只有土豪金能有体会的问题,变焦的时候,整个相机加镜头的重心变化,云台怎么克服。70-200这种可能 ...

一般都是先在地面调好,再上去,现在的云台还不支持变焦,除非你自己DIY。调整好重心后一般不动焦距,若要动,重新调整重心。70  200属于长焦镜头。

网友:
DJI的云台 一定要用官方推荐的镜头才可以,否则不行,     你要变焦 只能自己设计云台,现在无刷云台技术已经不错 了,可以自己做。  变焦就用舵机 轻松搞定

网友:
我们连玩具都不是了,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用过真心没法说,不过我用的这种镜头是内变焦,就是怎么拧总长都不变。
而且对于6轴或者8轴这种 ...

内变焦,是指外形没有变化,但是内部镜片会有传动和位移,重心变是肯定的,只不过不会像70-300这种镜头重心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在地面调好,再上去,现在的云台还不支持变焦,除非你自己DIY。调整好重心后一般不动焦距,若 ...

要是不变焦,弄个定焦多好,反正LZ有钱,85 1.4,135 2,200 2各弄一个,70-200的焦距基本覆盖了。还有对焦时,内镜片也会有位移啊,那点重心的变化,云台就能克服吗?没见过这么高级的云台,所以向土豪请教

网友:
楼主准备用70mm的广角拍什么

楼主:
呃……确定了,用定焦,大 陆货就成,人家用什么我用什么,哈哈哈,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
这些都是极好的啊,

网友D:
我就用的变焦航拍,索尼微单,10-18mm和16-50mm,但全幅单反用大变焦头,恐怕不好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的变焦航拍,索尼微单,10-18mm和16-50mm,但全幅单反用大变焦头,恐怕不好办。

变焦航拍?是航拍中变焦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焦航拍?是航拍中变焦的意思?
根据拍摄需要提前设定好需要的焦距,航拍过程中是不能变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