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玩航模是坑,多轴的坑就更大了

楼主(2014-11-28):
      话说前几日看着天气不错,寻一待建楼盘,场地空旷,极其适合飞行,于是乎拿出450小四轴耍了耍,玩到正high时就出了问题。第一块电池飞的稍微温和一点,让飞控先来个热,下来后换第二块电,想试试暴力点的动作,一开始就把油门推到顶,小机机反应还算快,嗖的一下就上天了,急速前进,后退,旋转,绕圈都没问题,可就在最后想让小机机降落的稍微快点,油门关太快,就看着小机机摇晃的厉害,离地20米左右,小机机侧翻了,此时高度已太低切姿态都稳不住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掉在地。这验证了一句话就叫no zuo no die。
      损失:由于是泥地,损失不大,断了一根桨,其它桨刮伤,天行者40A电调烧坏一个,铝合金机臂断了两根,飞控,电机图传和摄像头没问题,电池有点磕伤,但问题不大。
      配置:玻纤加铝管机架,自己改的450。朗宇A2212 KV980,好盈天行者40A,1038防APC桨,NAZA V1,300MW图传,2200MA 3S电。总重1100克。
      事后分析,NAZA V1飞控更适合温和的玩法,搞搞航拍之类的比较好。以前我玩过玉兔一代,感觉要比V1好玩。
      如今让人纠结的事,要不要把四轴这些东西处理掉,目前已经有一架680了,闲时玩玩业余航拍。从入魔到现在不知不觉的已经折腾掉2万多大洋了,对于工薪族表示压力不小啊,是继续还是适可而止呢,纠。不知各位同仁是否有类似的犹豫,友情提醒,您是土豪的话就无视了

  烧坏的电调,不解,炸机咋会烧电调的呢

分解待处理(卖掉或者继续折腾)

网友A:
炸鸡时油门没拉到底电机堵转,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油门太低了风一吹就翻

网友:
修修继续玩吧,想省钱飞3D别玩四轴,F3P才是省钱的王道。

电调坏了不要紧,无非是换管子而已

网友:
果然是烧钱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太低了风一吹就翻

正解

网友:
这属于自己作死了。。。

网友:
炸鸡是常事,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网友:
这应该是DJI坑吧

网友C:
4轴如果也算坑,那电直算无底洞了,多轴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了,普及个常识:急速下降会让飞控错误判断,因为飞控会失重,感觉不到地球引力,就像坐电梯一样,所以一般多轴升高快,下降慢

网友D:
呵呵,玩什么都是坑。网游,麻将,还有好多是犯法,违背道德的。这个不错了,健康,能锻炼体力脑力

网友:
不做死 就不会死

网友E:
旋翼类都会存在涡流环的问题,这应该是基本常识,不会玩啥都是坑

网友:
有意思,但玩航模总比其他健康,至少是户外运动,动手动脑。

网友:
修复后继续

网友F:
换个KK  随便折腾

网友:
能飞手动厉害

楼主:
naza V1 手动模式还是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时油门没拉到底电机堵转,应该是这样吧

炸鸡的过程太快,没看清楚过。但后来测试电机都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KK  随便折腾

如果再玩,我就再换个CC3D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翼类都会存在涡流环的问题,这应该是基本常识,不会玩啥都是坑

嗯,所以我还只是个初级玩家而已,没研究过原理。

网友:
炸着炸着就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玩什么都是坑。网游,麻将,还有好多是犯法,违背道德的。这个不错了,健康,能锻炼体力脑力

哈哈,是这么个理儿

网友G:
引用 楼主:
naza V1 手动模式还是挺稳的

小弟的底线就是姿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轴如果也算坑,那电直算无底洞了,多轴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了,普及个常识:急速下降会让飞控错误判断,因 ...

嗯,多轴降落过程确实让人着急,稍微快一点都会摇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的底线就是姿态了

只要把重心调的好一点,飞手动会好很多,重心太偏的话,起飞时心里都没底。胆子大一点就行,我玩手动也是炸出来的,要不然哪用得着花那么多银子

网友:
疯狂的代价!

网友H:
降快必翻。。。

多少年了。

网友I:
LZ找到炸机烧点电调的原因了吗,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快必翻。。。

多少年了。

主要是想试试到底可以降多快,6轴肯定不敢这么玩的,以后再也不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找到炸机烧点电调的原因了吗,不解?

没仔细研究,我猜想的是机臂断裂折叠的过程中引起内部电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研究,我猜想的是机臂断裂折叠的过程中引起内部电路短路。

是不是暴力油门烧了电调  导致下降时失去动力摔机
或者摔掉时电机被卡住,长时间通电导致烧电调
关注楼主烧电调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C:
4轴如果也算坑,那电直算无底洞了,多轴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了,普及个常识:急速下降会让飞控错误判断,因 ...

这理论有道理   学习了  还有一个因素  垂直下降时的下洗涡流   会导致桨扇失去部分升力
航线下降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理论有道理   学习了  还有一个因素  垂直下降时的下洗涡流   会导致桨扇失去部分升力
航线下降最靠 ...

学习了

网友:
玩啥都是坑,楼主,安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