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震动明显

楼主(2014-11-26):
首先先确认下我的感度是大疆推荐感 S1000 Z15 GH4 重量差不多                  在就是IMU和GPS与重心的数据  安装位置和大疆S1000推荐的一样
现在机架震动明显  GPS模式下漂移严重 定高也有问题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希望拥有S1000的模友 发下你们 的感度 和IMU GPS重心的参数 做下参考

网友A:
IMU和GPS都在重心上面,应该都是负吧

网友:
这个飞机重震动的确是很大,在仔细检查下结构强度很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U和GPS都在重心上面,应该都是负吧

万一楼主把gps装在肚子下面呢

网友:
感觉 这这全该负数吧

网友:
都不看说明书吗???

网友:
现在真是,

网友:
S1000的IMU你装推荐位置肯定不是10,0,10

网友B:
楼主GPS装在肚皮下面的?
绿的是负值,红的是正值,楼主弄反了,当然会乱漂,运气不错没漂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装在肚皮下面的?
绿的是负值,红的是正值,楼主弄反了,当然会乱漂,运气不错没漂走

IMU都没装对位置更别说GPS了,没炸成碎片是运气好

网友:
S1000+的,GPS12cm杆,应该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IMU及GPS模块放置于机身重心之上,Z轴数据在绿线范围应填写负数,机身重心于重心板中心往下,具体距离根据实际挂重决定;
感度可根据推荐数值进行设置再做实际微调整。

网友:
也就是没炸,要是炸了估计又要诞生一个跟大疆死磕的疆黑。

网友C:
楼主你好!请PM联系方式给我,或请加QQ2355613417,我将跟进你的问题

网友:
看到这,我知道素质的重要性了

楼主:
太久没用大疆的东西了,一下子忘记了,而且IMU GPS 那图真心有点乱,自己后来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PM联系方式给我,或请加QQ2355613417,我将跟进你的问题

骗人呢,就没有这个QQ

网友:
楼主,我也看糊涂了,你现在的安装数据截图看看